[外设] 做了几条数据线玩玩。反正没花多少钱 第四集

楼主(2019-01-12):
今年年会有幸得了一个二等奖,一部全新的iPhone XR
本来我是挺讨厌刘海屏的,用了几天也不得不说真香了
虽然看着奇怪,但用起来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我自己的IPHONE8PLUS都才用了一年多,又得换手机了

这手机其实并不小,跟三星的S7E差不多大,但是屏幕足足有6.1寸

终于可以双卡双待了,出门不用带2部手机,
信号的问题,我这部XR还好吧,同事的XS是真的差劲

既然新手机有了,年会也开完了,没有什么事做。
那么再做几根数据线玩玩。也顺便用新手机拍摄一下制作过程

首先,我在网上买了三个苹果MFI认证的 Lightning 插头
这个插头据说是充电宝上剪下来的,成色什么都很好。
价格也算便宜的,之前买别的都是7-8块钱一个,这个只要4元
顺便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平摊了邮费。

这个头子并不好拆,外面的屏蔽罩比原装白线焊接的还牢固
就连我这种做了好多条线的老司机都不小心拆坏一个。如果剩下2个能做成也算回本了

原厂带芯片的头子

这线和原装的小白线还是有点不同的,充电宝的头子用的线有点像耳机线
很多股漆包线卷在一起

我是准备装在microUSB的壳子里,必须要除胶再焊接,这样做的线好看点

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动手能力不强的还是把头子的线头挖出来
在上面接线包热缩管会方便些,就是做出来的线 样子不好看

两个插头的批次都还不同,绿色的板子那个老一些。
我没记错的话,iPhone5的原装线就是用绿色板子的
后期的都是这种蓝绿色板子

一起买的线,据说是富士康 外观检测不合格的半成品线
,看粗细应该是4S用的那种30PIN老款针插的,线做工用料都还行,
可惜都有点压伤,都能用就无所谓了,坏皮的严重的地方我还是会剪掉

富士康的USB头做工还是挺好的,可惜我这没有配套的外壳安装

这次做线的话,还只能用我另外买的那种插头

焊接。然后插头和挡块之间先打一些胶水,固定
插头这样就不会上下乱晃,也方便调整位置,插头也就不会歪

胶水我用的是这一种,干了以后很硬,当然干的也慢
看说明书上说,要2小时才能凝固,24小时后才能到使用强度

充电没问题,原厂的头子还是好,插上马上就开始充电了

插解码器听歌也没有问题

插在2A的iPad原装充电器上测试,
充iPhone8plus 电流1.7A左右
原装线能达到2A,不接屏蔽果然电流要小那么一点

确定无问题后,就把外壳内部都灌满环氧树脂胶水了,线和头子就不会乱跑
这种胶除了强度高,还有个好处,就是溢出来多余的胶水可以用
棉签沾酒精擦掉,一点痕迹也没有

然后包一层线套。这个线套包上去虽然违和感爆表,但保护效果很强,
苹果的还有很多手机都是用的这种线,阻燃、可降解。表面若是太脏了容易老化断裂所以还是保护一下为好

成品

然后又把另外那个头子做了一根线,
加上之前做的 Lightning线一共有6根左右,8P和XR未拆封的2根
一共8根线够我用很久很久的了,
成本我算了一下:

Lightning插头    4元一个     *3(算上拆坏的那个)
原厂USB线缆             4元一条    *2  (不算多买的那条)

micro USB外壳    0.2元        *2
USB-A 插头套件    0.5元      *2

线缆保护套            1元        *2
最后得两个线,不算胶水、焊锡等耗材和还有我的时间成本的话,差不多11.7元/条

然后我又做了一根microUSB线,这根线和一般的micro线不同,插头有点特殊

插头比一般的micro头要长一些,这有什么用呢,待会就知道了

这插头套件还是从JBL小音箱的充电线上拆的,塑料件都是橙色的
做工用料都挺好,可惜做的时候光想着记线序,内部忘记拍照了

USB-A这边是双面的,不分正反,我这次可能用不到它,还是用苹果的这个插头改了,
外壳还是用的套件里的,刚刚也说了,并不合适,所以只能强行打胶水装进去

线还是用的苹果的这根,弄坏一个插头,这条线就多余了
所以给它用上正好

这根线屏蔽层我都接在插头的金属部分了
都能上锡,所以能接的我还是接了

接线这里说个小技巧吧,就是焊接比较小的插头之类的东西,
先把中间的焊盘所需要的线裁短一些,先焊接这一部分,
旁边的线后去焊接会方便许多,按顺序焊接的话,
有可能锡会误连在其他焊盘上

强行装进去的,效果远看也还行吧,
也还算牢固。

成品

那么这根线特殊在哪?有什么用呢?
我有好几只主流的游戏手柄,价格都不是太便宜,弄坏了弄花了都挺可惜的,
我都给它们套了保护套,这些保护套普遍比较厚或者不平,一般的microUSB线很难插进去,
如果刚好插头长那么一节出来,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保护套厚出的那一层不会干涉到插头的塑料部分
刚好被长出来的那节插头正负抵消了

这根线不用经常扭来扭去,所以不需要套保护绳,
这么看颜值我觉得还行吧。

————————————————————————————————————————

番外:

买的几根线里面,有一条线带的插头压变形了
伤的不严重,这个插头做工用料还挺好的
还有抢救的价值

塑料块跑到前面去了,要想办法退出来一些

把后面剪掉了一点变形卡住的地方就没有了。

修好了。留着备用吧,下次配到壳子就可以用的上这个插头

这次其实还买两条 面条耳机线,线芯还挺好的,插头又是4级,
刚好能用在我上次买的那两条 诺基亚和魔声联名的WH920耳机上,
这耳机是买的剪线的,我开始是随便接了一根线,能出声就行了,
这次买了合适的线了就可以完全修好它们,实现通话功能

这耳机音质挺不错的,查了一下原来的价格,居然要400多。
线的话,我还是按照一根线一个焊盘去焊接了
左右声道的正极我多焊接了两条线加粗。
买的这个线其实比原装的还好,线芯粗很多,而且外皮还有层塑料皮包裹

安卓、iOS设备上用线控调不了音量,只有中间那个键可以用
这个耳机本身就是给WP手机设计的,音量键用不了也不奇怪

全部装回去。买回来的时候线控 白线以下其实是没有的
只有上面的耳机部分,没有破坏耳塞腔体的密封性,音质还算完整的保留下来

黄白色不是特别搭配,但违和感不算强,我还能接受吧

传送门:

做了几条数据线玩玩。反正没花多少钱  第一集
做了几条数据线玩玩。反正没花多少钱  第二集
做了几条数据线玩玩。反正没花多少钱  第三集

(完)

网友A:
哇,年会发iPhone,这企业底子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年会发iPhone,这企业底子厚啊

一等奖更好,是华为mate20 Pro,比iPhone XR贵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等奖更好,是华为mate20 Pro,比iPhone XR贵多了~

网友B:
半成品线求连接

网友C:
据说苹果要用c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成品线求连接

链接发站内信给你了,貌似降价了,我买的时候是4块,现在2块钱。他店里还有别的线,如果外壳子孔径大的话,有比这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苹果要用c口了

type-C本来就是苹果和几个联盟企业搞的,先是Macbook,后是iPad,iPhone最后肯定也会用上,但最近一两年不太可能。

毕竟配件的利润不小,而且iPhone他们觉得type-C还大了一点,对于手机的寸土寸金的内部空间来说,是个灾难。  我觉得现在用着的这个lightning接口,安全还是挺安全的,上面有水或者短路、电流电压超过设定值,直接断电保护了,外设上,不需要任何设置就能把手机连接到相机或者解码器上。就是配件太贵,而且线本身不耐用。

网友:
旧macmini的电源接口和type c是一个系列 可见type c的年龄有多大 旧macmini的电源口是正反10P 更像是给USB预备的 type c反而不像是USB的设计 更像是给DOCK类设计的 type c被起用的主要原因是4通道的USB3.1和智能手机的micro接口不够用 并不是苹果要弄的 老迷你DP完全够跑雷电3 换这个都是被intel逼得 intel把TC变成了雷电3标准 同时还集成了USB 苹果在移动设备上使用也是渐渐被市场影响了而已

网友:
苹果的线太容易坏了 还是换线靠谱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594

网友:
謝謝分享  头子、线不错!套件颜值差些。
富士康的USB口质量是好,线材也买过。就是没有外观完美的套件。
屏还是三星S7曲屏好
苹果耳机昨天看一个店铺,有壳子全新套件,不知真假。
黄色耳机新颖,同色的插头线不好配了吧。线控用苹果的移植进去? 耳塞式个人没听过什么好的货。。。听过一次朋友的索尼EX-110,记不住型号了,感觉还行。

网友:
头子请站短,也想做几根线。

网友:
支持一下,动手能力不错。现在人都懒了,愿意折腾的人不多了。

网友:
楼主,线套有链接吗?

网友:
恭喜恭喜中大奖羡慕啊,数据线diy很不错

网友:
半成品线求连接,数据线diy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