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一个触摸板并且充分利用一下

楼主(2019-01-12):
    曾经,网购配件时,买了2个223触摸板,结果,还是那毛病,放屁等不到天明,回来就直接夹了俩夹子接可调电源了,还接反了,而且,还是接的最边上两个电极,这玩意无声无息的就坏了,好在只拆封一个,保住一个

    后来,网购时,有223芯片,不注意竟然先后买了两次,所以,买多了,(当然,两次加一块也没超过6个)有天,实在闲的难受,找出芯片,和板子,用热风枪吹下坏芯片,换上好芯片,然后,找个6P插头,选用一半,按标注接正负极,用数字表当指示,送3.3V电

    然后,触摸,果然,有电压变化,说明,修复了,可是,修好了干什么用呢,当然是调光灯了,只是目前没有合适的支持PWM或者DIM脚的可调亮度的方案在手,算了,还是弄个玩具吧

    这点动的,能控制什么呢,就相当于个串电阻接小电容的大串联电路,总头部接电源,按钮开关,每次按下触发一次,C上面输出个H电平而已,适合它的,我看我脑子里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4017,十进制计数器了

    有用它驱动4066若干,配合电阻阵,完成317的可调电压升降,也有用它点LED做球类游戏机,我这次,用它点10个LED,但是,由于10个输出脚不是顺序排列的,所以,必须在装配中自己布线,确保十个LED是顺序点亮的,难度很大啊,只是区区一块小洞洞板,需要立体布线,最终,历经一上午,半个下午,成功完成了,

    在门市,现在很麻烦,没有网,早年那些技术资料啥的,也被焚书坑儒给坑了,电脑里存的东西有限(不刚刚经过一次磁化硬盘的浩劫吗),只能牺牲流量,当一点资料吧,于是,网上找了4017的应用图,引脚图,找出了顺序,布线时,就根据LED(这白色扁LED就是拆自P10屏的,已经摆好的位置,逐根的走线焊接,不容易啊)

    最终,还是很成功,起初怀疑3.3V下的输出电平不足驱动后边的4017,后来发现怀疑的多余,没问题,很好,一切安装完毕,通电试机,感觉就像当年特斯拉所在的西屋公司负责的那次世博会的照明,老爱一个灯泡也不卖给他们,这帮子人赶工做灯泡,最终,电闸一合,到处都是绚烂的灯光一样,我这个也很成功,

    上电之初,出现了三四个灯珠无规律的同亮,当进行第一次触摸后,问题解决,触摸一次灯珠流水换一个位置,很不错。成功了

楼主:
输错了,应该是4.2V左右,按锂电池设计的

网友A: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跑马灯

网友B:
这是要做手动触发流水灯吗

网友C:
哈哈哈哈,羡慕大佬
洞洞板一个,拆了也不心疼,这东西diy来给小孩子启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跑马灯

俺这是拍马灯,一拍一走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做手动触发流水灯吗

纯粹手动触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羡慕大佬
洞洞板一个,拆了也不心疼,这东西diy来给小孩子启蒙不错 ...

貌似还是带锁存的,断电仍然可以维持状态

网友D:
我给个建议,用手机显示密码的的万能钥匙得到周围wifi密码,然后台式机加上无线网卡曾网啊

网友E:
昨天我也刚买了个还没用上,同时买了几块万用面包板!

网友F:
机枪没发子弹呢。手动态太费劲。用555叫它自动跑。频率可调。

网友G:
子弹还在路上飞,哈哈,老白干的玩具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个建议,用手机显示密码的的万能钥匙得到周围wifi密码,然后台式机加上无线网卡曾网啊 ...

没用,信号太差,不足以打开个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我也刚买了个还没用上,同时买了几块万用面包板!

当初在厂子里研究PWM调光时,研究过QX的几款芯片可以PWM调光,不过,这触摸板只能是完成一次触摸的延伸,没啥别的,还得加个PWM产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枪没发子弹呢。手动态太费劲。用555叫它自动跑。频率可调。

蛮好,我是打算用406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子弹还在路上飞,哈哈,老白干的玩具很不错

怎么不设置成每天签到就满血加满子弹啊,这个麻烦劲,

网友H:
这贴子图比故事多。

网友:
我也买了个还没想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贴子图比故事多。

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