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雅格阻容手电拆解(YAGE YG-3206)

楼主(2019-01-13):
翻出个阻容手电,拆开看看

网友A:
雅格还算是个牌子,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雅格还算是个牌子,做工还可以

算一般般吧

网友:
大力推荐换锂电

网友:
手电外观还行,铅酸电池耐充放但估计寿命不长,想折腾可以换锂电池还要加充放电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