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卡(RAMOS mSATA SSD 128GB)

楼主(2019-01-13):
三年前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6585蓝魔的msata挂了,不认盘,经坛友指导短接JP1 rom连接电脑开卡,用了之前买的硬盘盒主板和sata转msata即可。
同时买的闪迪X110正常使用中,说明SSD还是要买稍微可以点的,不要放重要数据。
软件检测F型号 Samsung,64Gbit,K9GCG08U0C,缓存也是三星256M的
之前开卡提示坏块太多,又重试几遍正常开卡了。
用usb3.0转接测速一般般,而且现在读写数据主控70度左右,有点烫了。

网友:
三年就坏了,的确

网友:
这些做ssd的算得很准阿,都是选差不多保修过了就炸的颗粒

网友:
ssd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关键是选题和时间久的问题。

网友(2019-02-22):
重新跑RDT呢?

楼主:
重跑了,单独接电好几个点,再进软件也没找到,估计没设置对

网友:
闪存ID:ECDEA43268C5,共匹配到4个闪存型号
K9GCGD8U0C K9GCG08U0C K9HFGD8U5C K9PHGY8S7C
闪存型号数据库:K9GCGD8U0C
闪存芯片品牌:Samsung【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闪存芯片型号:K9GCGD8U0C 闪存芯片类别:NAND Flash 存储单元:MLC
闪存存储密度:64Gbits=8GB 闪存生产工艺:19nm【纳米】代:4 Die:1 闪存芯片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Toggle-DDR【版本1.0】
闪存芯片ID:ECDEA43268C5 I/O接口位宽:×8bit  备注:50bitECC 4Plane  芯片版本:第四代芯片 工作电压:2.7V~3.6V
支持的主控型号:
SM3257ENAA,SM3257ENAA_8CE,SM3257ENBA,SM3257ENBB,SM3257ENLT,SM3267AB,SM3267AB_COB,SM3267AE,SM3268AB
SM3669AA,SM3269AA _COB,SM3270AC,SM2244LT,IS903,IS917,AU6989SN-GTC,AU6989SN-GTD,AU6989SN-GTE
闪存型号数据库: K9GCG08U0C
闪存芯片品牌:Samsung【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闪存芯片型号:K9GCG08U0C  闪存芯片类别:NAND Flash 存储单元:MLC
闪存存储密度:64Gbits=8GB 代:4 Die:1 闪存芯片特征:同步【不支持】异步【支持】Toggle-DDR【不支持】
闪存芯片ID:ECDEA43268C5,EC3AE5326CC5  I/O接口位宽:×8bit 芯片版本:第四代芯片 工作电压:2.7V~3.6V
支持的主控型号:
SM2246EN,IS902E,IS916EN
闪存型号数据库:K9HFGD8U5C
闪存芯片品牌:Samsung【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闪存芯片型号:K9GCG08U0C 闪存芯片类别:NAND Flash 存储单元:MLC
闪存存储密度:64Gbits=8GB 代:4 Die:4 片选:4 R/nB:4 闪存芯片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Toggle-DDR【版本1.0】
闪存芯片ID:ECDEA43268C5 I/O接口位宽:×8bit  芯片版本:第四代芯片 工作电压:2.7V~3.6V
支持的主控型号:
SM2246EN,IS902E,IS916EN
闪存型号数据库:
闪存芯片品牌:Samsung【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 闪存芯片型号:K9PHGY8S7C 闪存芯片类别:NAND Flash 存储单元:MLC
闪存存储密度:512Gbits=64GB 代:4 Die:8片选:8 R/nB:4 闪存芯片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Toggle-DDR【版本2.0】
闪存芯片ID:ECDEA43268C5  I/O接口位宽:×8bit  芯片版本:第四代芯片 工作电压:3.3V【Vcc3V~3.6V】【VccQ1.8V/1.65V~1.95V】
支持的主控型号:
IS903,IS917

网友(2019-12-26):
我也有一块蓝魔的 msata SSD 掉盘了~~开卡怎么也开不了,您是怎么开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