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折腾电源,把万用表保险丝烧了

楼主(2019-01-13):
改那山寨RCC电源电压,用万用表测短路电流时烧了保险
原因是这块VC890C+改过9999,200mA档可显999.9mA,忘掉保险管还是200mA的

电流表木有显示了

保险管都在电池盖下
蓝色胶带包的是手机电池,改的锂电

原装200mA的保险管
标识精细

烧断了

翻出当时撸表时送的保险管

还有当年应坛友要求测试的保险管电阻值

看起来质量比较差,标都不清晰

换上测试OK了

好吧,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
还好,这保险可以,没有烧坏表

网友B:
200毫欧左右的保险管还不好?好的应该多少阻值?

网友C:
我的200ma也是烧了一堆,20a倒是不用担心

网友D:
保险丝的作用完全体现出来了,牺牲了自己保护了主人。

网友E:
换用自恢复保险如何呢

网友F:
看来得常备点保险丝啊

网友G:
也是大意了,应该先用大量程估测一下吗。

网友:
你这算好的,我把15B的500mA保险管少了,比你这个损失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这保险可以,没有烧坏表

过流一般还好,欧姆档、电容档测220V交流就会比较惨

网友:
送的保险管都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毫欧左右的保险管还不好?好的应该多少阻值?

偶也不知道,没用过好的保险管,原配当年也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ma也是烧了一堆,20a倒是不用担心

主要是小的容易烧

网友:
老司机也烧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的作用完全体现出来了,牺牲了自己保护了主人。

哈哈哈,是的,光荣牺牲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用自恢复保险如何呢

自恢复保险体积大,估计反应会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得常备点保险丝啊

是的,常用规格是常备无患

网友:
图片咋都没了?新版的问题吗,我试试看能不能发图

能发,但还是看到只有叉叉,怪了

网友:
有图了,刚才估计还是论坛服务器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是大意了,应该先用大量程估测一下吗。

这个表比较悲催,200mA上面就只有20A档了
电流测试的时候大约看见270mA,然后就没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