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想买个优盘,不知买什么好?

楼主(2019-01-13):
想买个好的U盘,不知买什么好,要求质量好,稳定,假货太多,大家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想买好的,就金士顿高端型号,不过价格估计你很难接受

要求不高,要便宜的就前段时间坛子里搞过活动的 KDATA 32G高速U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46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买好的,就金士顿高端型号,不过价格估计你很难接受

要求不高,要便宜的就前段时间坛子里搞过活动的 KDA ...

金士顿有很多假货啊,另外,价格可以高些,只要质量好,稳定,资料无价啊,那个闪迪的怎么样?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44656834739

网友:
一直在用坛友做的优盘

网友:
金士顿假货多,低端系列的真货说实话也不怎样,再就是,U盘不是保险箱,重要数据要学会备份。对U盘依赖高或者要求高的,杂牌U盘一定不要碰。至于闪迪,对外的资料太少,好坏不好判断。总之,数据无价,要学会备份,U盘建议入手高端系列的,不要心疼钱,高端系列相对好些,注意,仅仅是相对好些
我目前用的U盘是我自己diy的,因为自己用,用的是从新片厂(东芝)的全新未用过的固态硬盘上拆的。那些从坏固态上拆的芯片,我是绝对不会存重要资料的

网友:
请用无奈牌优盘,特稳定。字数补丁

网友:
无奈家走一波 100%靠谱 高端低端自己挑 不过他家那个几千一个的貌似下架了 一般的就1G1元左右

网友:
在用着几年前的IS 903DIY盘透明壳64G,英特尔的F,坏块10多个,读120,写80
在洗衣机洗过多次,给洗衣机打虚焊,没有热风枪,重买了一个板子拆下F换上,又用了很久,真的很不错

网友:
不要贪小便宜

网友:
还是弄个DIY的吧,比较可靠些。

网友(2019-02-13):
我用M币换的IT1167主控板+拆机SLC的8G u盘用了7,8年了,USB口都快磨坏了,啥毛病没有

网友:
我也推荐无奈优盘。

网友B:
笑着无奈的U盘不错,买的48G的

网友:
我也推荐无奈家的优盘,确实不错。

网友:
自己淘宝上买一个 3.优盘主控板+闪存芯片【最好是带Toggle-DDR】的。自己DIY的优盘速度上120+以上

网友:
闪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笑着无奈的U盘不错,买的48G的

土豪啊!48G的就一种吧,好是好,就是贵!

网友:
京东买高端的,坏了换

网友:
无奈的真不错,手头3267有4个,3281买了一个

网友:
闪迪的CZ880.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