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知用途的开关

楼主(2019-01-13):
一个不知用途的开关

接头

无锁开关

线挺粗

这开关有两组接线,平时接通一组当按下开关时平时接通那组断开另一组接通,结构很简单但做工很好

触点镀银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有点像刹车灯开关

网友:
按一次转90度吗?

网友:
估计是车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刹车灯开关

不知道是什么开关呢

楼主:
不转的,按下时90度哪一组接通原来接通的断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转的,按下时90度哪一组接通原来接通的断开

感觉像圆珠笔结构啊,不转吗,是两组分别接通形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圆珠笔结构啊,不转吗,是两组分别接通形式吗?

是的不转两组只能接通一组,通这组断那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转两组只能接通一组,通这组断那组

还是没看懂,怎么通这组,断那组呢,只有一组动楚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懂,怎么通这组,断那组呢,只有一组动楚点啊

按下去的时候把原先接通那一组顶开,另一组就接通了(没按下去的时候这组是被弹簧弹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下去的时候把原先接通那一组顶开,另一组就接通了(没按下去的时候这组是被弹簧弹开的) ...

哈哈,才看明白,

楼主:
哈哈是我表达不够清楚

网友:
像以前电灯的旋转开关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开关。。。。

网友:
刹车开关 在踏板处...前几天刚换下了

网友:
难道是行程开关?

网友:
看着挺皮实的

网友:
这是电动车上的刹车开关,,旅游观光车车上就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