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多彩生活阿凡达LED小夜灯拆解

楼主(2019-01-13):
光控阿凡达LED小夜灯---挺好看的。。。。。。

完!谢谢观看。

网友:
这种灯光控设计的有问题,不亮的时候是把LED短路了更耗电。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是短路?为何不设计成断路?能短路就能断路。回头测量一下。。。。。。。

网友:
感觉变色的不合适当夜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是短路?为何不设计成断路?能短路就能断路。回头测量一下。。。。。。。 ...

这类小夜灯都是光控并联在灯珠上的
串联对三极管耐压要求高,而且漏电也让灯珠一直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小夜灯都是光控并联在灯珠上的
串联对三极管耐压要求高,而且漏电也让灯珠一直亮着 ...

感谢鼓励。没想到管子漏电的状态。

网友B:
不错,很省电的

网友C:
我是来看阿凡达的,没想到是小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阿凡达的,没想到是小蘑菇

阿凡达采的小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省电的

要是能断路控制更好。

网友(2020-08-14):
以前我也买过一个一样的,不过最后还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