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JYY-50YS16电压力煲屏显E1不加热

楼主(2019-01-13):
        遗憾拍图不全 ,感受一下新版发帖!九阳JYY-50YS16电压力煲屏显E1不加热,经查原因很简单----就是锅盖旋钮固定螺丝松脱,导致开关不能可靠闭合所致。

网友:
嗯嗯,大家伙都来新版混了

网友:
能找到原因的都是高手

网友:
看来问题不大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要么是那条蓝线断了,要么是那个微动失效了,还有就是固定黑色转盘的两颗螺丝松了。

网友:
这种锅盖能分开吗?带线的啊

网友:
恭喜修复,厉害呀,药到病除

网友:
可惜前几年我老婆给扔了两个有小问题的电压力锅,当初是因为急用,所以,坏了就重新买新的,本想等有空再修,结果老婆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