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全网首拆,罗技m320,时隔两年版本拆解对比

楼主(2019-01-13):
手上的m320用了两年多了,手感舒适,分辨率够用,常常忘了这货还需要电池,一节锂铁高容量5号能用一年,19的飞利浦无线鼠标只能用一个月左右,巨大的差距啊……这几天给台式机也买了个一样的,时隔两年,拆开看一下。
只有微动有明显变化,早期这个用的欧姆龙,新买的是凯华,模具材质也有区别。

网友:
是静音的吗?

网友:
不错,都是好鼠标

网友:
第一次知道鼠标也有分辨率。

网友:
好鼠标不错啊,好省电。
我手里的旧蓝影5000就是个吃电的货,两枚1000mah充电电池,只能用一个月

网友:
罗技无线的便宜的有便宜的道礼

网友:
新旧款不是就微动最大改变么

网友:
看不出来好坏

网友:
325多了两个前进后退键,一节5号干电池用8个月一点问题没有,有的可以用11个月,常年不关的!

网友:
原来鼠标微动还用坏过,现在真没见鼠标微动坏过。不知道为什么,是鼠标多了还是用的少了呢?

网友:
罗技确实省电,微软也还不错,一百块以上的无线鼠标就够用啦。

网友:
同用M320,虽然是欧姆龙微动,但也容易双击,每次都是WD40伺候

网友(2019-10-31):
刚网上买了个,退回去了,不是你图片的结构。

网友:
还是倾向于有线的,无线的不知啥时候就没电了,出差使用是个大问题

网友(2022-01-19):
最新版本m220换成1855引擎了,响应高度变低了很多,稍微抬一点就没反应

网友(2022-12-31):
昨天刚到的,拆开后布局跟楼主发的一样,就是微动是凯华的红壳黑点,网上搜不到,不知道是定制的微动还是咋回事。

网友:
价格低廉,功能正好,材料耐用。

网友:
双飞燕也不错,有线的不用换电池

网友(2024-10-22):
请问这滚轮怎么安装的,那个塑料件断裂,我拆开用502修了下,拆的时候滚轮直接掉出来了,没看到之前怎么装的

网友:
我感觉两个都差不多,罗技的鼠标超级省电,一颗电池基本搞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