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296精密电位器拆解

楼主(2019-01-13):
原因:一直好奇3296电位器这么小的体积,螺杆变阻的实现方法。
过程:锉刀打磨
结果:螺杆+齿轮+可变触刷排

使用缺陷:电阻不直观,只能实测。不适用于频繁调节位置。
借鉴:1.头尾无限位,靠空齿止滑,靠干涉力回旋。
2.陶瓷基底+触点多,全密封,可靠性很好

网友A:
蜗杆蜗轮减速装置。。。。。图片朦胧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蜗轮减速装置。。。。。图片朦胧派啊。。。。

微距镜头造成的

网友:
里面这个玩意啊

网友:
蜗杆蜗轮减速装置.............

网友:
折的好,结构一目了然

网友:
这种感觉最不好的就是没有限位了。

网友:
那个刷片挺好,不伤碳阻。

网友B:
标称的调节次数就是很有限的,好像是 50 次左右?反正是不适合频繁调节的。

网友(2021-04-09):
刚好在查这个电阻的结构。
楼主拍的挺好,很清楚

网友:
了解了,也使用过这种电位器,想不到是这种结构!

网友:
了解了,原来是这个结构呀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是这种结构。

网友:
用了无数个之后,才知道结构是这样,感谢

网友:
设计的不错,很精密

网友(2021-06-27):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
我还是喜欢传统多圈电阻这个不连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称的调节次数就是很有限的,好像是 50 次左右?反正是不适合频繁调节的。 ...

就是碳膜可变电阻吧?50次可不止。

网友(2022-07-03):
这种功率多大,能通多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