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盖格计数器

楼主(2019-01-13):
盖革计数器,是用来测试核辐射中r,β,x三中射线,根据射线强度计算出大致辐射量的仪器。

套件就是以上全部(不含盖格管)

首要第一部要将与显示屏控制小板焊接好,需要注意的是单片机的方向不要装反,一旦装反想再抠出来就很难了。

焊完显示板下一步就是焊接盖格管大板了,焊接次序先装电阻---瓷片电容---电感---二极管---IC插座---3.5耳机插座---跳线座---蜂鸣器---电解电容---开关(开关先测量一下,按下去为接通电源)

焊接完毕,检查元器件有无虚焊、有极性要求的元件要安装正确,IC要安装正确,之后在不安装盖格管和显示板的情况下接通5V电源,电流在45毫安左右,调节R100电位器使电源负极与盖格管正极有175V电压(用数字万用表测,指针表量不出来的)。然后接上盖格管和显示屏,接通5V电源,调节显示板上的可调电阻,观察显示屏的对比度(显示清楚即可)。

我用的是SBM-20乌克兰产的盖格管,也可以使用国产4011玻璃盖格管。

相关阅读:自制盖革计数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076

网友:
测试核辐射中r,β,x射线............

网友:
不知道能测出装修用大理石的辐射不

网友A:
真有必要搞这玩意吗?能用上这个,人不是挂了,早已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必要搞这玩意吗?能用上这个,人不是挂了,早已跑了

本底辐射无处不在。

网友:
如果准备装修,挑选石材时可以测一下辐射

找个合适的盒子装起来,屋子里测一圈后就可以吃灰了

网友:
不错不错,折腾得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
辐射无处不在,关键看辐射剂量,安全值内倒也无妨。

网友B(2019-04-09):
不错,不知道有效吗?我想请问个问题,我在淘宝买了一些在贵屿拆解的日本电子垃圾电源模块,这些都是走私过来的在小作坊拆解的,模块买回来有一股好大的气味,我想知道这些模块是有核辐射吗?

网友:
用水洗可以洗掉吗?好怕啊,是不是我也要买一个盖格计数器来测一下!

网友:
有套件买吗!那个盖格计数管会自带核辐射吗?

网友:
关键还是校检

网友:
佩服楼主折腾,不错

网友(2019-05-27):
楼主套件有卖的吗,想买个

网友:
这种设备最好就是计数,计数才是这种管子最原始的用途。剂量是不准的,要根据管子的响应曲线去校正,换不同型号的管子就会不准,甚至同型号不同批次都不准,只能是大概看看,何况diy套件根本没法去做校准。现在盖革管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要高端有闪烁体,低端又有半导体探测器件,盖革管相对便宜,但体积大,容易碎,而且大多是小厂在做,有些还是6,70年代的库存,品控不好。
虽然我也在用,准备过段时间做个简单的小板子,但就盖革管的现状还是要吐槽一番。

网友:
我刚看到一个小说里说这玩意这回家可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知道有效吗?我想请问个问题,我在淘宝买了一些在贵屿拆解的日本电子垃圾电源模块,这些都是走私过 ...

有辐射可能性很大,跟气味无关,弄个盖哥计数器测下。

网友:
掏这个芯片出来,用镊子2个脚内弯后就可以取出芯片了,容易的很

网友(2021-01-06):
楼主,能公布原理图吗?我想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