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缝缝补补再几年

楼主(2019-01-13):
吸尘器把又断了。这次用免钉胶试一试。

楼主:
再用用,看是否结实。

网友:
铬铁加热,找几根圆形针,剪下长短适合的几段.然后用铬铁熔进断口两端,这样可以大大加强接合强度

网友:
这塑料真脆啊,修得好

网友:
现在有一种胶,自称比电焊还解释,可以买了试试

网友:
塑胶都已老化了

网友:
塑料老化了,和癌症一样

网友:
这吸尘器是用了洪荒之力啊!

网友:
怎么搞断的这玩意不好修复啊粘好了用不了多久可能还会断

网友:
偶那自行车挡泥板也是免钉胶粘的,还是断了,估计不合适这类应用

网友:
我看着免钉胶也就是大面积粘合还行也就是沾个挂钩啥的,别的没啥强度,没见过啥好胶强度大的,估计最主要是不愿花钱,但是好胶的价格估计可以重新买需要站的东西了

网友:
免钉胶粘这个效果不好,用AB胶会好很多。

网友A:
感觉这都十几年了吧?

网友: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网友:
天啊,这吸尘器到底经历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都十几年了吧?

11年了,估计是用的再生塑料

网友(2019-06-10):
虽然外形有点丑,但动手能力还是蛮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