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旧利废,用红酒包装箱做一个硬盘收纳盒

楼主(2019-01-13):
捡到一个红酒包装箱,看了下挺结实,量了下尺寸,宽度跟硬盘长度差不多,正好有很多硬盘,放的很乱,做一个收纳盒应该不错

由于箱子很高,测好硬盘宽度,再加减震板的厚度,在合适的位置划线

这是划线的地方,割掉后,上部丢弃,只用下部带底的部分,将原有的减震材料揭下(上部的),贴在下部,然后把盒盖拆下上在新的盒口上

就是这个样子了,要上部的减震材料是因为上面有个完整的边,好看

再找一些被丢弃的包装材料,按硬盘尺寸切好,粘好

再剪一块薄的,粘在盒盖内

就是这个样子

装入新改好的盒子里,一个收纳箱就做好了

找出硬盘,3.5吋的

插入收纳箱中

盖上盖子,还不错吧

箱子太小,还有几个没装进去,还有4个2.5吋的,等有合适的箱子再做一个

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废物再利用

网友:
这个不错,不怕磕碰了

网友A:
看样子保存了不少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保存了不少资料。

没有可保存的,都是空盘

网友B:
这么多硬盘求赠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硬盘求赠送一块

没问题,不过都比较小,500G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不过都比较小,500G的

谢谢,500够了,我电脑的500g除了c盘还有10个g其他盘加起来还剩不到30g。怎么联系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500够了,我电脑的500g除了c盘还有10个g其他盘加起来还剩不到30g。怎么联系你呢 ...

不用谢,长期以来给我的帖子评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我该谢你,站内信就行

网友C:
新版还是有问题,好友动态里看不到你这帖.

网友C:
如果珍珠棉上再贴上烘培用的铝箔就更万无一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还是有问题,好友动态里看不到你这帖.

这才是都盼望解决的问题,唉~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看新鲜事呢,狂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珍珠棉上再贴上烘培用的铝箔就更万无一失了

靠谱,有时间就贴一层

网友D:
苍老师很幸福,有这么大的房子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苍老师很幸福,有这么大的房子住。。。。

听说苍老师已经从良了,没有住到这所大房子里

网友:
楼主这个是包邮发货的节奏啊,需要我的地址小窗@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才是都盼望解决的问题,唉~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看新鲜事呢,狂晕~

就是首页、社区那排的好友动态

网友:
我的天,有这么多闲置硬盘?

网友:
这么多硬盘,不用放着也占地方。

网友:
这么多硬盘你收藏了多少教育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