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CL手机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1-13):
因为充电器不能再充电,所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一个集成块爆了。请大家看一下!!!正面集成块爆掉啦!还有一电容鼓了,最后一张图片是找到的集成块爆下来的残肢,放上去之后终于不缺肉啦!背面拍照设备欠佳,看不太清。但是线材用料非常实惠非近几年一般产品可比。

网友A:
如果不想学电子技术,就把它扔垃圾桶中!
如果想学电子技术就把它修好,然后一一拆下元件,自己尝试画电路图,弄懂原理。
以后再遇到这种小充电器坏了,维修时你可能不费吹灰之力。
而且你会惊奇的发现,它们的电路几乎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学电子技术,就把它扔垃圾桶中!
如果想学电子技术就把它修好,然后一一拆下元件,自己尝试画电路 ...

路要自己走,开心就好!

网友B:
5V550mA修好也没啥用了,不过这电源做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550mA修好也没啥用了,不过这电源做工不

谢谢支持,已经不打算修了,没价值啦!

网友(2020-07-13):
这种根本就不值得维修了,做工山寨死了

网友(2020-08-13):
这个可以改修输出1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