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T12作一控制器。

楼主(2019-01-13):
      上回买的配件,组装的白菜白光。坛友黄尚说线性变压器的电源比开关电源要好一点。所以就想实践一下。手里有的最大的线变就这个了50HV.

    是工作灯的变压器36V的安全电压。

   详细尺寸。

  把变压器铁芯拆开,初级不动,次级拆开后双线并绕,成为交流18V。

     加整流桥直接出24V直流给T12供电。。

   接T12得用控制器,还得拆开关电源的控制器。手里有以前船长给的358芯片,找个图组装一个。

七并八凑组装了一控制器。

背面够乱的。

组装时给电时一直不断开,烙铁头都烧红了。量了358的各脚电压也没找到毛病。最后发现MOS管管脚装反了。这是P道沟的管。不是N道沟的管。
  手里有电压小块,就想也有点温度显示。不管准不准,也有个参考。

电位器换成双连的。地点位加个电阻。

最高显示500.把小数点的管脚切断,用以显示温度。电位器是50K的。加了一20K的电阻。开开就是160.
   实验中发现这麽大的变压器一给电电压降到17V,带载能力不行。
后来换了一个加湿器的变压器交流25V,整流后36V用2596调到24V给T12供电。

    一机两用36V的电压加一调压器就变为可调电源。

这就的控制器小板。

   粗制滥造,谢谢指点。谢谢观赏。

网友:
为啥电路板看起来那么乱那么脏

网友:
你这个透明面板要差评,换块不透光的,把led部分抠洞就好了

网友:
搞点洗板水洗洗咯,没有酒精也成啊,再没有搞张纸开几个孔贴里面也成

网友:
谢谢分享,老哥厉害,这洞洞板玩得6666666666666。。。。。

网友A:
这里大神多,我就问问,穿皮裤打屁会不会鼓包啊?

网友:
背面惨不忍睹

网友:
手持热风枪围观老邢给新火箭炮加装控制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大神多,我就问问,穿皮裤打屁会不会鼓包啊?

会,必需得先把裤脚扎住。

网友:
邢老宝刀未老。

网友:
哈哈 好大的工程啊~

网友:
建议您把线好好的绑扎一下吧,那样应该好些

网友:
这个变压器的铁芯没贴合好

网友:
        謝謝分享!动手能力强

网友:
做手能力不错,如果能做小巧一点更好。

网友:
这个看得我头晕,老感觉要短路似的

网友:
我的整流后36v直接接控制板了,没啥问题

网友:
算起来也不便宜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大神多,我就问问,穿皮裤打屁会不会鼓包啊?

这个得去问汪锋

网友:
我这强迫症你给我看这个?你有空下载个LAYOUT6.0自己学着画板,画好了我给你做PCB,你整这洞洞板,哎呀我的天,比我那电焊活好不了多少,看着揪心啊,我要住你家附近,一准过去给你踩个稀巴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