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买杂牌手电钻到了和感觉比塞拓的性价比高

楼主(2019-01-13):
看看空载电流 双轴承的 外壳模具有点毛糙,减速箱是三级减速,两档调速。带冲击功能。和塞拓的机头差不多。电池5颗18650 1300毫安的用了几天感觉电池足量耐用。就是扭力有点大,扭力弹簧有点硬,最低档都容易把螺丝拧坏。想换个软点的弹簧,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第一次在新板发帖,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新版比老版要冷清的多

网友:
请问下坛子里面39的那些电钻,用来拆装家具可以吗?会不会打花呢?

网友:
具体是啥牌看不到

网友A:
不懂转头前面的刻度是表示什么意思,求指教

楼主:
电池是虚标的只有21V。这款电钻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转头前面的刻度是表示什么意思,求指教

扭力调节档位。看阻力大小打滑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调节档位。看阻力大小打滑用的。

哪边是增加扭力啊,平常使用中没感觉到区别。我的是39块海鲜牌

网友:
第一次上新站!看看M币少了没有!

网友B:
没有价格   淘宝找不到 无法评论性价比

网友:
品评海鲜牌的文章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价格   淘宝找不到 无法评论性价比

咸鱼商家淘的,价格不到150带批头套筒等

网友C:
扭力太大,把那几根柱子磨短一点就好了,不建议换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力太大,把那几根柱子磨短一点就好了,不建议换弹簧

是一圈大弹簧的,准备找几根小弹簧代替试试。

网友D:
曾经,我也认为德众和海鲜牌很好了;经历了模具刺眼关,同心度关,电池关,夹头关,德众的铝芯线关……屈服了,然后转粉威克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我也认为德众和海鲜牌很好了;经历了模具刺眼关,同心度关,电池关,夹头关,德众的铝芯线关……屈服 ...

自己家偶尔用用,不搞工程要求不高。

网友:
我也有把12v福瑞德的带冲击的充电钻,冲击结构跟你的一样,区别于塞拓那种。不知道那种耐用?

网友:
这玩意的冲击功能怎么样》??一直想淘把家用,偶尔可以在砖墙上打孔的,米沃奇的2704这类的太眼馋

网友:
这东西很多时候,批次不一样就完全内部不一样了,小品牌只能同批次, 不同时间的区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