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大收获}收了个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

楼主(2019-01-13):
上一次去废品站发现的直达链接
这两个东西老板开价十五 我身上只有十三…就…你们懂的
废品站的照片没拍 这是到家拍的

左上角的铭牌

中间这里有状态指示灯和一个USB口

背面(二维码和条形码用绝缘胶带挡住)

背部

从散热孔这可以看得出来有硬盘

开!(一个壳子而已… 固定的螺丝可不少…)

里面也没啥 却弄个这么大的壳子

硬盘(500G的虽然小了点 但总比没有好)

电路板

这贴着个贴纸

先拆硬盘(先测试好坏)

硬盘背面

顶部

正面

前面板

成功拆下
拆下这个前面板的电路板

测试硬盘

结果:电脑不识别 还有一直重复的怪声音 估计翻车了
继续拆
把电路板拆下

这里有高温变色的痕迹吗

电路板

背面

这里有一个贴纸

楼下拆机顶盒

楼主:
此楼拆机顶盒顶部

机顶盒正面

背面接口

底部

易碎贴已经碎了一条痕绝对被拆过

打开

板子

正面 芯片上都是灰啊!

壳子就没啥了

然后电路板水洗 晾干后发现一个芯片脚有助焊剂残留 照片没拍 各位自行想象吧

楼主:
此楼安装硬盘录像机各个芯片

板子背面的贴纸

前面板

这里原本有个洞 但是被用胶水粘住了

生产日期

电路板 有空焊盘 被阉割的痕迹 还有红外接收管的焊盘

外壳这里是用柳钉固定的

硬盘电路板螺丝拆下来

开!

电路板

电路板触点用橡皮擦擦了下
硬盘

这里用小毛刷刷了一遍
装上前面板和电路板

装上硬盘

就这样子结束了吧 录像机上电硬盘转 但没有听到磁头移动的声音 手头也没有显示屏可以测试 先留着吃灰吧
完~

网友:
便宜,赚到了,我也有五六个在吃灰

网友:
硬盘应该是好的,就硬盘来说还是比较划算。

网友:
赚了,十几块买个机箱也不会亏了,其它的是赠品。

网友:
又想骗我去废品站,哼!

网友:
外接电脑那套,估计供电不足,希捷 供电稍差就敲盘

网友:
只要硬盘是好的就死赚

网友:
十五大洋,如果硬盘能就超值了。

网友:
才不久丢一个一样的,只是没硬盘

网友:
硬盘录像机貌似是Linux系统的,硬盘在Windows是不能打开的,但设置硬盘管理里肯定能识别,供电不足硬盘肯定不启动,找个好的电源接好硬盘录像机电源接上显示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15元就是赌个硬盘,海康这个模拟机,也差不多了

网友:
 紧张刺激地一次淘宝,我出5元押楼主在回家的路上跑起来了。。。

网友:
如果是网络,HDCVI,模拟都支持的话,还值百八十,

  纯4路模拟的基本就是三五十了!

网友:
废品站摔摔打打的,硬盘够呛。

网友:
这易驱线的供电不行

网友:
这是翻了还是没翻,要不要重新试试硬盘

网友:
模拟机现在基本淘汰了

网友:
哇塞,13還送硬盤啊,
還要什麼自行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