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TL-WR842N

楼主(2019-01-13):
这个作中继不错

整体外观,四条腿儿,还有俩耳朵。

内脏

背面光秃秃的,貌似主芯片温度不低啊。

主控QCA9533

8M运存A3s64D40gtp一50,8M存储25Q801g,
电源芯片3502em,给主芯片提供3.3伏供电

网友A:
8兆1兆的配置,拿来干嘛?电话线时代的娇子,现在遍地百兆光纤,是千兆双频的路由器时代了,你这个挂咸鱼可以卖15元。

网友:
8兆1兆的配置,拿来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兆1兆的配置,拿来干嘛?电话线时代的娇子,现在遍地百兆光纤,是千兆双频的路由器时代了,你这个挂咸鱼可 ...

这货的无线性能不是普通千兆mtk芯片能比的!不能断章取义!而且这货默认550频率超到750一点问题没有!只是这配置属实太低了!但无线性能不是cpu性能能弥补的!千兆双频能怎样?距离远穿墙一样白扯!

网友:
842N 一代经典垃圾 TP坑人的典范

网友(2020-08-14):
这货的确是有点落后,我也扔了一个了

网友C(2020-10-02):
引用 网友B:
这货的无线性能不是普通千兆mtk芯片能比的!不能断章取义!而且这货默认550频率超到750一点问题没有!只 ...

联发科7621at难道不比这个强2倍?

网友:
看看内存多大~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A:
8兆1兆的配置,拿来干嘛?电话线时代的娇子,现在遍地百兆光纤,是千兆双频的路由器时代了,你这个挂咸鱼可 ...

8兆是内存配置吧,和百兆光纤有啥关系??这是百兆路由器好吧,2.4g信号简直无敌了,应该是自带pa的。我房东用的就是这款,用来中继或者百兆宽带的ac非常不错。只是散热差,最好手动加散热片,另外2.4g是20mhz带宽,只适合做ac,直接连速度不行最好用5g做ap。百兆宽带隔一道墙能跑11MB/s. 延迟也极低1-2ms左右。
另外,内存越大系统越恶心冗余bug多,小米那种死机断流老手了,tp和水星的固件很好用,简洁而且功能也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发科7621at难道不比这个强2倍?

7621at只是CPU算力更强,无线芯片和功放被暴打

网友(2022-08-27):
配置太低了

网友(2022-12-31):
不知道V7的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