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GLOBAL欧规四线13W COB轨道灯ST-A150-B

楼主(2019-01-13):
店面装修品牌商统一配的,中山市溢新电器有限公司生产,13W,1300lm

使用不到几个月就坏掉3个,联系品牌商又发来3个,这3个放了很久,今天翻出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轨道头是欧规4线,有选择旋钮,实际用到两线(零火)和地线。才见这货不知道那个拨盘是干啥用的,今天拆了才明白。

新坛子图片上传太慢,因为是原图,上传占带宽大,还要压缩,忍了吧。

↑  包装保护不错,工包,纸箱上只有型号不干胶纸,没其他信息

↑  导轨头(接驳器),GLOBAL,各种认证

↑  导轨头上方地线铜弹片

↑  导轨头侧面触点弹片

↑  拨盘选择器

↑  拨盘选择器,后面有拆解

↑  因为是欧规4线,普通2线、3线导轨都不能使用,4线导轨槽也比常规要深

↑  可以调节角度

↑  灯杯没有玻璃罩,也就没防眩光

↑  旋转可以拿出灯杯

↑  灯杯为铝制,角度19°。黑色部分为未知塑料材质。

↑  cob芯片,标签原来在这里啊,本来以为是三无产品。后部通过螺栓连接固定。

↑  合格证,参数标签

↑ 生产厂家信息

↑  拆开螺栓螺丝,后部可以拉出来

↑  里面藏着驱动电源,通过L型金属片固定

↑  拆出驱动,里面是这样的,还有类似物料编号

↑  驱动电源参数

↑  拆掉L型金属片,另一面也印有同样的参数

↑  后部阻尼组件编号

↑  拆开驱动,外壳材质等信息,看着很正规啊

↑  里面,烧痕,还有材质信息

↑  驱动背面,喷三防漆,贴片元件烧毁,暂时不清楚是什么元件,像是电阻,还有6脚芯片

↑  驱动正面插件,用料还不错

↑  大牌电容

↑  svf4n65mj  MOS管,估计也挂了,保险也挂了

↑  背面几个贴片,全桥,烧毁的疑似电阻、未知6脚芯片等

↑  把另外两个也拿出来

↑  一毛一样的驱动问题,哎,本来想拼一个用用

↑  根据参数找了一驱动,8-12W,电流300ma,电压和原来差不多,电流小50ma

↑  驱动全插件,老驱动了

↑  串灯泡,串表,正常工作,电流307ma,但是板子有点大,放不进去

↑  接着翻出来这个驱动,大小很好,参数也没问题

↑  装进原驱动盒子ok
-------------------------------------------------------------------------------------
下面是导轨头拆解:

↑  卡扣结构,4个点

↑  里面是3线连接

↑  分开关节

↑  拆另一半,像是超声波焊接,硬撬

↑  拨码盘

↑  旋转触点

↑  卡扣,分离

↑  换焦点,黑色拨码盘

↑  火线环片接触选择触盘片

↑  分离,4个外部触片独立

↑  外部是这样排序的,对应拨盘号码,0是空,什么也不连。拨杆推到此图位置后,N和零线盘片连接,火线和拨盘设置的触点号码连接构成回路

↑  组装起来,选择3号,上电,嗯,没问题。剩下两个一块收拾了!

总结:
做工一流,导轨头使用的是欧规,不是常规的2、3线标准,导轨比较贵1米的大概50元左右,实体店难买到。网上查不到此商品相关信息,应该是工程专供或出口产品。
同样的故障,应该是驱动设计问题,目前店面每天10小时使用时间,其他的从17年到现在没有故障发生。难道是这概率全都集中到这个店了?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四线,就想起了开尔文夹具。。。。。

网友:
电气结构复杂

网友A:
驱动、灯珠都不错,就是铸铝壳子里面差了点

网友B:
驱动设计看上去也不差,难道是某批次原料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灯珠都不错,就是铸铝壳子里面差了点

是的,模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设计看上去也不差,难道是某批次原料质量太差了

不好说,这3个是一块换下的,按道理说几十个有一个坏的就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这个拨动机构挺复杂

网友:
優秀文章,满分支持,子弹飞来咯
烧得好惨,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