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巧用点焊机解决不锈钢机箱固定零件问题

楼主(2019-01-13):
最近买了台电容点焊机,本想是焊一下电池而已,没事点了一下不锈钢管子,竟然能焊上,立马把很久以前做的胆机(304不锈钢机箱)处理了一下,比什么热熔胶/玻璃胶/硅胶靠普多了,在此分享一下

-------

TB产品断柄不靠普,差点烫脚,用点焊维修一下还能用

原机器是这样的,到货后自己用热缩和塑料片包装了一下。--------------

然拍拆了个废旧直热式印码机铁架改装了一下,B格立马上升了,然后准备找些厚料试焊-------

须然点焊机是买别人DIY的成品,不过这样改装应该也算点创意DIY吧还有变压器式的机电流太小不能点不锈铁钢,切记!!!
-----------还有别问那里买,自己咸渔找,不是我卖,免得说是广告,本人佛山的(点焊机哈尔宾的)

网友:
----------还有别问那里买,自己咸渔找,不是我卖,免得说是广告,本人佛山的...............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对焊0.5mm加大工件!有什么不能点?

楼主:
今晚试了下钢片,13ms,效果这样

网友A:
对焊头最好磨成偏心的 经验之谈哦
微波炉变压器对焊一毫米钢聂无压力
微波炉变压器唯一缺点就是电压不可调
要是自己绕初级就多留几个出线改成调压的 焊厚料电压高点好

楼主:
变压器焊厚料要长时间1-3s,而且焊点发糊,试过用变压器的焊不了不锈钢,上图钢片与介子焊,用了9.4ms+6.2ms双脉冲,钢片快穿了,电容的放电能力比变压器强很多

网友:
焊点真漂亮,微波炉的焊点有些发黑发蓝

网友B:
控制板哪有卖的????想把超级电容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焊头最好磨成偏心的 经验之谈哦
微波炉变压器对焊一毫米钢聂无压力
微波炉变压器唯一缺点就是电压不可 ...

调初级电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哪有卖的????想把超级电容用起来!

好像叫6y770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好用。

楼主:
把笔接回去,方便焊接曲面

网友(2019-02-15):
电容点焊的时间太快,不适合厚片。变压器点焊适合厚片,因为时间可调,不足之处就是焊点太难看。

网友:
变压器,每半周触发的可控性不好电容或电池的,但只要功率够还是差不多的!工业机电容加变压器,或电容加h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试了下钢片,13ms,效果这样

楼主,我觉得你有能力造一部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