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版再发T12焊台-附上内部照片和制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楼主(2019-01-13):
新版开张,听大家的意见在新版发一下

制作这个T12费了不少功夫,其中很多曲折, 开始焊锡不好死活焊不上,
结果把套件里的开关和电源插座都烫坏了,
只好重新买了,中间等快递又等了四五天,
开关原带的不是很好,底部不是一体的,容易坏
因此找了一个之前买的开关,做工非常不错,当然价格也高的多,
奉劝大家不要贪便宜买垃圾焊锡,会让你焊到怀疑人生

还是整体的照片,手机不好,垃圾华为的,根本拍不出质感,
实际比照片漂亮多了

正面,五芯的航空插头,铝合金编码器旋钮
LED原带的是红色塑料的,不喜欢不发光就带颜色的
换了一个透明头的,也是发红光

后面,开关比较奇葩,带了个形状奇怪的手柄,
虽然不好看,事实证明还是挺好用的,轻轻拨动就可以了,
不用像船型开关一样要压住盒子按按钮,免得盒子移位
梅花插头,我没这样的线,好在套件里带了一根

底面,四个防滑垫,贴上去的,要是有螺丝固定的那种脚就更好了

连上手柄和电源线的样子,10秒内化锡不是吹的,温度也挺稳定
上下波动1度左右
和之前的垃圾烙铁比起来,有种鸟枪换炮的感觉

内部是苹果电源,台达版2.65A的,据说是最好的版本
甚至可以带动140W的白光大头发热芯

还有三星版,比较少见
另有阿三版的,非常容易坏,比较坑

为了防止漏电,所有的热缩管都包了两层,内部高压部分采用了编织线保护的耐高压线
苹果电源不需要拆,捅开后面可以拉出输出线,内部线还是比较长的,而且打了结,解开后线足够长
我的到手时线几乎是齐头剪断的,拽出来还有4-5Cm左右,足够接线了
电源朝一般偏,为了避开控制板上的插头
空出来的地方正好走线

苹果电源开壳的话内部空间会更大些,线也更好走,但要注意绝缘
另外板子上的78L05比较热,苹果电源的输入部分超前可以有个不小的空隙,更好的散热
但是这样输入线靠近板子,注意做好绝缘
板子的地线接到梅花插座地线上,减少静电和感应电
苹果电源上固定插座的哪个金属脚实际上就是电源的地线,也可以接上
这个金属底座是镀镍的,不好焊接,可以用点助焊剂或用小刀使劲刮刮

网友:
好手工 做的真好

网友:
外壳多少钱?

网友A:
超喜欢您那个尾部的开关,有个小小的尾巴

楼主:
当时买的套件,包含外壳电源手柄插头硅胶线和一根k头一共100

网友:
实用性最关键,有一个用起来顺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喜欢您那个尾部的开关,有个小小的尾巴

尾巴不大好看,但出乎意料的好用

网友(2019-07-01):
给个链接,我也看上那种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不大好看,但出乎意料的好用

给个链接

网友B:
开关很奇怪,好用是关键,关注中

楼主:
已经下架了,我手上也没了,买了俩,焊坏了一个
真应该多买几个备用的,小尾巴不好看但是挺好用的,手一拨就可以开关,比按压式好用,不会引起焊台移位

这是交易快照里的图

PS:某宝搜索CRT-1115,还有别家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很奇怪,好用是关键,关注中

我买的那家已经下架了
感兴趣的话某宝搜索CRT-1115,还有别家有货
价钱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下架了,我手上也没了,买了俩,焊坏了一个
真应该多买几个备用的,小尾巴不好看但是挺好用的,手一拨 ...

盒子也没有有链接吗,不是一个商家哪里买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也没有有链接吗,不是一个商家哪里买全吗

盒子是之前买的笑看家的,当时隔壁论坛搞优惠,100块钱全套东西,于是下手一套,本来带开关,结果让我焊坏了,看坛友评价带的开关也不好,就翻出这个焊上了

网友(2019-08-01):
安全方面的功夫已经算是做到家了。

网友:
喜欢开关在面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