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精测JC1062M 示波器尸体机拆修记,居然满血复活

楼主(2019-01-13):
几天前,淘到一台精测JC1062M示波器,今天早上从快递那取了回来。买之前只知道是尸体机,卖家描述不能开机,通道屏蔽罩被摔脱离,电源输入部分烧黑。所以,买的时候也没有抱多大希望,就按照尸体的标准买的,但是经过一上午的折腾,居然满血复活。接下来还是按照老规矩,按照先拆后修的步骤来描述。

第一部分、拆解

1、既然是拆,今天我就来个彻底点的,从拆包裹开始

2、要说这个闲鱼卖家的包装还比较专业,比某些淘宝什么旗舰店的包装不差,拆了半天终于露出机器的真面目了,一个字“破”!

3、这脸这边还凑合,除了岁数大了风吹雨淋变成“黄脸婆”了至少还没有毁容。

4、掏出了示波器的箱子看下四面的包装都比较严实,但是这种包装反而容易损坏,至少在按键部分应该挖孔,才不会因为外力伤害到内装物。

5、好啦,验尸开始,屁股朝上开始动刀。首先拆除圈圈里的四颗螺丝。

6、向上一提就可以去掉后壳,注意下边的垫脚容易在这个时候掉下来,注意不要弄丢。拆除后盖后,看到电源接口那被烟熏黑的一片不由得让人吸了口凉气,这得是多严重的事故啊。

7、拆除红圈内标出的螺丝,这层有五个螺丝

8、螺丝拆除之后这个直角盖板轻松移除,露出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片……

9、仔细看看

10、更加仔细的看看,这一片,都没看出来烧的是什么,反正看见烧铜都汽化镀的到处都是了。

11、暂且不理电源板,继续拆。看看这就是卖家描述的通道屏蔽罩部分,所有的腿都抬起来了。

12、继续拆,这一步开始拆电源模块,红圈标志的螺丝。

13、这里还有一颗,电源板由三颗螺丝固定

14、拔掉电源排线

15、拔掉风扇排线,液晶背光排线(每根排线只有两根线)

16、红黑是散热风扇的线,紫灰是背光灯管的线(这个接头不是我接的,这个看了很多国产示波器,基本都用这种办法延长的灯管的线,这就是很多人诟病的国产做工,原装灯管有两条耐高温硅胶线,但是一般的长度都在10厘米左右,对于这种电源的灯管接口设计稍远一点就要做延长,这种解法应该是人工和材料两方面都最节省的方式)

17、拆出来的单独的电源模块

18、移除电源模块的示波器内部

19、移除液晶屏排线,并拆除1通道屏蔽盒右上角红圈标志的那颗螺丝

20、将按键排线塞出去

21、分离前面板与框架

22、拆除通道BNC上的三颗固定螺丝

23、拆除主板,主体分尸完毕

24、液晶屏的拆除,很简单,三颗螺丝,拍照时排线挡住了一颗,见后边重装后拍的图片。

25、拆除液晶后的前面板

26、拆除的液晶屏,JC1062M,后缀M代表单色,C为彩色。所以,这个屏是单色的。

27、屏的背面

28、驱动电路

29、继续拆,拔掉旋钮。

30、拆除相关螺丝,四颗。

31、拆下按键板

32、按键板上有三个IC,一个74LS393(异步清零的双4位二进制计数器)和两个4051(是单端8通道多路开关)

33、按键板的编码器侧,这是整个示波器的最干净最漂亮的一面了,所以忍不住多拍了几张。

34、拆除导电橡胶

35、导电橡胶

36、空的前面板,脏兮兮,决定去清理一下。

37、清理完的前面板,是不是干净了很多?

38、装回按键板

39、装回旋钮

================================================================================
第二部分、修理部分

1、拆下来的电源板,首先拔电源板从支架上拆下来,这个支架也充当屏蔽的角色,用来隔离电源板对主板的电磁影响。

2、从电源板上拆下来的插座,这个东西拆下来后心里舒了口气

3、看看这PCB上的敷铜烧的,这样子像是有金属物落到保险管座的引脚和接地线的焊点上了,直接导致电源座地线和一根线之间的线路全部烧光。

4、经过清洗清理后看的更清楚些

5、电源座的一个腿也被炸飞了,找了根多股的铜线把这个断腿接上

6、清理完后用万用表测量各处电路均正常,没有损坏的地方

7、把电源座焊回去,电路背面用导线按下图中红色的线条连好,再次测量完全电路正常

8、7805和7905这两个稳压IC负责给主板提供正负5V

9、1117是提供8V稳压的IC,还有组关键的电压3.3V的是由一个小型的317L提供。变压器出来的5V一路通过电感供给高压产生电路给背光灯管。

10、通电

11、灯管亮,测各输出电压符合标注,且电压稳定。所以说,电源部分基本上算不上是维修,也就算是清理一下,接一下线路。

12、简单连接测试,示波器可以正常工作。

13、到此时,基本证明示波器还可以用,但是大家注意,一直到此处只有CH1的波形,没有CH2,因为打开通道2就满屏杂波什么也看不见。单独使用通道二在杂波中依稀可以看到自检的方波,此刻就没有拍照,因为在考虑怎么处理这个故障,毕竟没有修电源那么简单。

14、经过对线路的一路查找,最后锁定在这块数字开关74HC4053电路上(屏蔽罩挨着那个14脚的IC),更换了一块IC重新装机。虽然此处轻描淡写一句话,但是明白的都知道这步并不是那么简单。

15、更换完毕后初装试机,通道1、2全部正常了。

16、无信号单通道基线

17、无信号双通道基线,Time  5.000ns时的基线干净漂亮。

========================================================================================

第三部分、主板各部分图

1、主板正面全貌

2、背面全貌

3、各IC特写

4、AD输入部分,两个空着的焊盘,这里只装了两只9288,这里说一下,有些板子可能装了四颗AD芯片,这个1062和1102的区别就在这,1102里装了4颗,1062以下装两颗。

5、AD芯片,9288

6、CH1内部图

7、CH2内部图,仔细看通道内部有两个继电器位置为空焊盘。100M的1102是有继电器的,也就是说,把左边那个继电器空位上两个引脚间的0Ω电阻去掉,把继电器焊上,把上边的AD芯片也焊上,再把下边说的AM29LV160DB刷上1102的程序,那么这台机器就可以变成100M的1102.

8、CH1  CH2   AD

9、中间这两个存储器上边的相当于电脑里的内存,下边的相当于硬盘。接上边的1102和1062的区别还有M和C的区别,都是刷在AM29LV160DB里的。

10、下边是通道内部分电路特写

这个示波器是国产渣渣系列之一,名声甚至不如安泰信,国产几大示波器厂家普源、科泰、安泰信、精测,除了普源,其他几个好像都做工不咋地,板子基本都是代工,但是外壳都是自己的,说实在的,这有些外壳真是没法说,比较粗糙。电路方面都是抄抄抄,那些年这些仪器价格高,属暴利产品,所以上马的多,产品质量也就参差不齐,故障也是多种多样。有些企业做着做着就转给别人了,之后售后服务这一块就没有人接,像普源这样的一直坚挺的公司,其DS5000   DS6000系列在其官网已经找不到任何资料,安泰信更过分,什么都没有,诸如科泰等也只能找到部分价值不大的信息。国产仪器,任重道远啊。

next

楼主:
简单测试了下,还算过得去,顺便说下新版的使用感受:
        1、一贴到底,不用像老版本发一次贴要分几楼,还需要提前占楼进行编辑,编辑下边的上边的已经漏了,很多人叫做赶上直播了,一贴到底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对于某些使用者,别如说多一层就可以多一次被评分的机会的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好了。

        2、图片附件可以直接上传5M以内的,这对一般的手机相机来说都足够直接上传的,一般1200万像素的图片(非专业格式的)大概也就不到3M,方便了很多,但是发现上传之后贴图被直接压缩到200+k,实际打开看还是不能够放大的。如果原来我用PS压缩2.5M的图片到300K,放大后可以完全看清楚特别小的细节,而论坛的压缩之后基本就没法看了。

        3、论坛商城居然对用户开放,这是原来没有料到的,这招实在是高明的得很。用户可以拿自己的东西卖M币,然后用M币买坛友的或者论坛代购。没有M的充M就完事了,这样的话优惠购那帮家伙就不能那推广的商品拿来卖M赚钱,也就没办法和坛友再争版块了,不然像以前坛友动不动就说再开个板块什么的,殊不知那帮家伙哪热闹去哪,开100个板块还是一样,哪里热闹去哪里。这样的M币交易区,犹如美元策略,实在是高。

        4、新区人气不旺,原因大家心里清楚,恋旧是其一。不管怎么样,还是祝愿论坛越办越好。顺祝广大坛友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网友:
拆的真仔细,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人。

网友:
第一次来新版,恭喜楼主修复试波器

网友A:
同样一件东西,在不懂的人那里是渣,懂的人那里就是宝~~知识就是生产力啊

网友:
高手,這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测试了下,还算过得去,顺便说下新版的使用感受:
        1、一贴到底,不用像老版本发一次贴要分几楼 ...

这能力。。。。。。真不是盖的!
赞~~~~~~~

网友:
lz艺高人胆大,运气也好。不知这个尸体机用了多少RMB?

网友B:
我也想在咸鱼淘个示波器,只是从来没接触过没经验,怕怕淘回一堆垃圾。

网友:
不知是什么价淘到的这台精测JC1062M示波器

网友:
優秀文章,砸专家,厉害厉害,恭喜修复,烧那么惨

网友C:
拣得宝了....多少钱收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在咸鱼淘个示波器,只是从来没接触过没经验,怕怕淘回一堆垃圾。

买包正常的,不要买什么都不包的,什么都不包的基本都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拣得宝了....多少钱收的货.............

反正比好的便宜了不少,毕竟赌尸体。

赌输的时候也很有趣,前些天看到一个笔记本,东芝,15寸宽屏,打开盖子一看又是WIN7   又是I7 CORE的贴了一堆上边,顺带三个12V电源,还有点什么我就忘了,总共付了50块。

回来笔记本上电不开机,准备拆开修一修,毕竟I7嘛!

打开后边的小盖板,一看内存,512M,还用了两条美纹胶粘着,此处已经开始骂人了,你听不见。

心想可能是被250折腾过呗,然后拆硬盘,打开硬盘盖子一看,哦豁,SSD,想拆的时候,麻痹的,双面胶粘着,我还怕把SSD拆坏,小心翼翼的撬出来。一看壳子240G,握草,这要是好的不是赚到了,赶紧连电脑一看,我去!1T,没看错,磁盘管理器那显示有四个分区加一起1T!结果后边的死活点不开,想了下,那特么来这么大的SSD啊,拆了。结果,拆出个8G的SSD……,早知道就暴力了,还特么小心翼翼的干鸟呢。

再后来全特么分解了,我都懒得装回去了。

对了,CPU还真是双核,T什么什么,比奔四好一点点那个双核。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高级的设备

网友:
用什么清洁剂洗的,洗的真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比好的便宜了不少,毕竟赌尸体。

赌输的时候也很有趣,前些天看到一个笔记本,东芝,15寸宽屏,打开 ...

对了,CPU还真是双核,T什么什么,比奔四好一点点那个双核..........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一件东西,在不懂的人那里是渣,懂的人那里就是宝~~知识就是生产力啊 ...

同样一件东西,在不懂的人那里是渣,懂的人那里就是宝~~知识就是生产力啊
同样一件东西,在不懂的人那里是渣,懂的人那里就是宝~~知识就是生产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