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厨房定时器

楼主(2019-01-13):
        原来用得挺好,磁铁吸力不错,摔了几次,开始出现不显示了。用电吹风吹热了,就行一会,凉了又不行,仍在一边,偶尔会自己好了。拆开了几次,都没解决,最后一次打算检查一下晶振、再清一下斑马条,不行就扔了,代用品已买,

          拆开后,不要猛的掀开后盖,要先将背上的蜂鸣器卸下来。

          我尝试加热晶振,清洁板上石墨碳条触点、斑马条,不行。

         最后看到板上有两个贴片电容 焊点上的锡有点薄,补一下吧,其中一个,一加热其中一端 就松了,心中一喜。

补完就全好了。已经是第二次碰见 贴片 虚焊了
    最后用热熔胶补好电池夹,收工

网友(2020-06-24):
做工山寨死了!!几元钱东西

网友(2024-11-03):
为啥里面那么脏

网友:
电池那个地方不要了,在后边合适的地方钻两个孔,用燃气灶拆的一号电池盒一个接上然后固定好我之前这么干过一个鱼缸温度计到现在很好用

网友:
修好了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