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废电动车充电器外壳改220V维修专用隔离电源

楼主(2019-01-13):
前面分别拆解了一个充电器和利用板子
今天收拾屋子翻出了几个变压器,想着串联起来得到交流220V隔离,维修用。

拆-有史以来-烧得无比惨烈的电动车充电器48V2.5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
(出处: 数码之家)

报废电动车充电器板子改384X测试板-研究X芯片代换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
(出处: 数码之家)

其实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拖延没有实施。
因为有一次带电用表笔测芯片引脚的时候不小心炸了,心理阴影啊。
安全第一,时刻小心。

没错,就是之前拆的那个充电器,荣达
烧得惨。板子也被锯开利用了
今天利用外壳

内部空间正好够用

先改造R牛/C牛,反正不是环牛或方牛哈哈哈哈

测量各个独立线圈

最终串联得到78V左右的交流电

比划一下安装空间位置,正好

再次确认初级和次级线圈,接反了可就烧了
次级81.5欧姆

初级1.56K,没毛病
50V变压器三个,串联加上78v正好220v左右

风枪吹热熔胶固定

全部串联验证变压器输出,229V有点高了,但是维修电源不影响

忘记说了,初级220V是并联的,次级是全串联,
也难得找到这几个加起来正好接近220V输出的,哈哈

打孔,螺栓固定R牛

三角螺丝上神器拧紧外壳

再次测量,232V。波动哈哈

完!以后维修开关电源 就不怕被电了吧,隔离的安全一些。

===================================
感谢楼下各位大师的悉心指点,本次折腾确实有点失败,功率太小了,
下次搞两个工控230W 24V的变压器正反对着接输出220V看看效果。

网友A:
只是解决对地电压问题,安全还是要从意识上下手,虽然隔离了,但是人体作为负载在线路中,还是一样被电

网友B:
那变压器到底是R牛还是C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解决对地电压问题,安全还是要从意识上下手,虽然隔离了,但是人体作为负载在线路中,还是一样被电 ...

确实要注意安全,有一次带电用表笔测电压,不小心炸芯片了,所以比较不爽才下决心做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变压器到底是R牛还是C牛?

百度了一下说磁芯一个圈的,一个铜线圈是c牛,两边各一个铜线圈是R牛,不过也有人统称c牛的。哈哈,无所谓啦,区别于环牛和方牛就行哈。

楼主:
@wangbin4316 空损大概是有的,下次测一下空载功耗,不过我的功率计比较low,低于4w测不出来唉

网友C:
感觉这样搞会不会复杂点...  电流也不高.
看到有220V出50V的,两只次级并联,初级直接出隔离220V了.
我以前也试过两只30W左右的变压器,次级线圈不要,把两组220线圈组一起作隔离变压器用,但觉得功率有点小,之后就习惯用灯泡大法维修开关电源方便点.

网友D:
感觉太复杂,功率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样搞会不会复杂点...  电流也不高.
看到有220V出50V的,两只次级并联,初级直接出隔离220V了.
我以前 ...

确实电流不高,唉,那我下次还是继续用灯泡大法哈,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太复杂,功率也小

确实有些复杂了,带载能力也不强,只能修空载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电流不高,唉,那我下次还是继续用灯泡大法哈,谢谢指导

做隔离变压器最好用100W或更大的变压器。
好多时候维修开关电源,高压端那个滤波电容有电没注意到所电到的。。

网友E:
装这么多变压器估计不轻啊

网友F:
这么多变压器串联,功率小到什么级别都不知道了,建议接个交流表头,实时显示输出电压,省的带个功率大点的充电头打嗝还以为电源坏了

网友G:
大牛是C牛,不是R牛

网友H:
找两个相同规格的变压器,次级接一起,初级接220V,另一个变压器的初级应该就输出隔离的2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两个相同规格的变压器,次级接一起,初级接220V,另一个变压器的初级应该就输出隔离的220V了 ...

是个好主意,之前的相同的大功率牛都卖掉了,剩下一堆小牛,想着初级并联次级串联能增大一点功率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牛是C牛,不是R牛

好的,多谢指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变压器串联,功率小到什么级别都不知道了,建议接个交流表头,实时显示输出电压,省的带个功率大点的 ...

精彩回帖,谢谢指教,回头加上交流功率表。
我最开始是想着初级220V并联,次级串联,得到隔离额220V几乎等于最小功率5W*230/50来着,也就是最高23W左右,修一般的小电器够用了,充电器空载也够了。带载的话就不行了。现在想想确实是太小了,下次整个大个子的牛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这么多变压器估计不轻啊

确实不轻,小一公斤呢,哈哈,个头比较小。之前一堆大功率牛都便宜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隔离变压器最好用100W或更大的变压器。
好多时候维修开关电源,高压端那个滤波电容有电没注意到所电到 ...

精彩回帖,谢谢指教,只有一个230W 24V的双路变压器了,太重了,要是有两个就好了。大电容带电还是很酸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