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荣事达加湿器

楼主(2019-01-13):
n年前装铁通宽带时送的,风扇风力太小 ,功率也小用久了周围都是水,一直没怎么用 拆开看看。

外观

调大小的

铁通的广告

装水的

过滤吸附杂质的

内部

浮子 上面有块磁铁 有水就飘起来 塑料管里面有一个干簧管  用来识别缺水与否

风扇出风口

超声换能器 就是一个压电片

底部 25w

风扇 12v的

瓤子

调大小的电位器 旁边是个双色led 用来指示工作和缺水

水量检测

拆开就是一个干簧管

电源板 rcc的

开关管

两颗三极管 保护调节反馈放大, 光耦反馈

输出两路  稳压管基准

反面

测下两路电压,28v供超声振荡板

9v供风扇 要不说风力不足 12v风扇供电只有9v

振荡板

反面

测了一下电压峰峰值118v大概 有效值42.8v  正负幅度不对称 波形很差 正半周像方波 负半周趋近正弦 频率1.739mhz

找了个近似原理图 单管自激振荡电路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装宽带送的?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宽带送的?做工不错

对呀 ~

网友B:
干簧管不一定比霍尔便宜吧,不过门槛低点

网友C:
優秀文章,这玩意改成超声波清洗机咋样?
反正用来加湿雾气有味儿,感觉加湿完了早晨起来嗓子还是干,没毛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不一定比霍尔便宜吧,不过门槛低点

我估计主要为了简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優秀文章,这玩意改成超声波清洗机咋样?
反正用来加湿雾气有味儿,感觉加湿完了早晨起来嗓子还是干,没毛儿 ...

李兄换头像了,这个改清洗机估计够呛 主要是功率不够劲头儿太小~

网友D:
感觉加湿器就是外形的差异

网友E:
我也拆了一套瓤子~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
这类加湿器效率不太好,感觉开半天湿度也没什么变化。 还不如烧开水用水蒸气加湿更加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加湿器就是外形的差异

自激式的基本都一个电路变化不大,它激式的一般都是单片机控制,比这种功能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拆了一套瓤子~不知道干嘛用~

我一开始打算拆开看看能不能改个超声刀,结果发现换能器功率太小 体积太大压强振幅不够频率也不能改动~

网友:
毕竟牌子货,还行。赠送的,还求啥啊

网友:
扔过来,我接着

网友F:
谢谢分享。。。。这波形为何这样差?

网友:
放这么久,还能起雾么?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可以看各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这波形为何这样差?

这个玩意儿对波形要求不高,能振就行,振荡电路没有负反馈,波形振幅上升速度就靠变压器线圈电感抑制,同时为了给换能器提供较大激励电压升压振幅也不受限制,偏置调到头激励过度电压上升过快仅靠基极分压耦合电容和耦合电阻限制反馈幅度没有负反馈参与效果肯定好不了,那个电位器调小点波形能好一些,加负反馈振荡器工作条件更多在线性区对效率和发热也不利,不过现在新出的它激式波形更烂接近方波了也照样用,顶多对压电片寿命有些不利~

网友:
铁通还挺良心,哈哈
做工还可以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