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ntel E5300开盖

楼主(2019-01-13):
E5300开盖

网友A:
沙发,坐等楼主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坐等楼主发图。。。

没图了……

网友B:
可以短路两个触点  2.6G 硬超频到 3.47G 还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网友C:
金属上盖和硅片之间没有导热硅脂类的东东吗

网友D:
盖子不要了,直接裸奔加人体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上盖和硅片之间没有导热硅脂类的东东吗

有硅脂,挂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短路两个触点  2.6G 硬超频到 3.47G 还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

主板坏了,手中没有多余775平台

网友E:
还在使用3300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在使用3300的飘过

真节省,换个好点的

网友:
还在用E5400的飘过

网友F:
上液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节省,换个好点的

呵呵哈哈哈,不了,够用就行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盖子不要了,直接裸奔加人体散热器

真坏

网友:
E5300也算一代经典U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还在用E5200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坏

萝卜是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液金吧。

还是上焊锡靠谱

网友H:
我给I7-7700K开盖换过液金,买的工具还好
不是很难,发热温度比原装硅脂的好,一般的散热器都压得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给I7-7700K开盖换过液金,买的工具还好
不是很难,发热温度比原装硅脂的好,一般的散热器都压得下来 ...

那就是晶片液劲直接上散热器了,效果应该比再过一次盖要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