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米运动蓝牙耳机

楼主(2019-01-13):
好好的耳机被老鼠咬,幸运的是只破了皮,线没断。

新买到现在都没拆过,先拆开看看吧,再找线更换。
这耳机L一边是电池,R一边是电路板。
拆开发现线有胶水粘实,不轻易抽出,弯曲耳挂部份也会增加拆解难度。

电路板。

中间控制器,功能按键和话筒。

看样子换线是可以,但是耳挂那里线不好拆,暂时想套热缩管保护破损部分快捷点,线会变硬,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A:
耳挂那边的线应该可以穿过去,你试试。大力出奇迹,反正已经断了对吧!

网友B:
这耳机效果咋样?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拆机

网友C:
csr的方案,但是音质好像一般,做音频不是小米的强项

网友:
不错,看起来还有救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D:
回血太慢了。。。没有大红啊!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要败些LED回来了,光线太暗了。。。。

网友F:
用料看着还不错~

网友G:
小米的,看着比偶40块撸的山寨货好多了

网友:
热缩管不行,触碰皮肤由于边缘不平整很难受。

网友:
米奇太过分了,逮起来红烧。。。。
看来只能换线了,安慰。
子弹飞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挂那边的线应该可以穿过去,你试试。大力出奇迹,反正已经断了对吧!

还没有断透,先套管保护一下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耳机效果咋样?

效果还算可以,音乐肯定不及有线耳机的好,但信号方面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csr的方案,但是音质好像一般,做音频不是小米的强项

效果肯定不如有线耳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血太慢了。。。没有大红啊!

雪MM来捧场就很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要败些LED回来了,光线太暗了。。。。

手机不行,开了LED灯更加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料看着还不错~

感觉还可以,信号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米的,看着比偶40块撸的山寨货好多了

也用过几只80元以下的蓝牙耳机,真的不如这个好。一分钱一分货这道理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