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智SPX-936数字液晶显示智能充电器

楼主(2019-01-13):
拆明智SPX-936数字液晶显示智能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已买了8年,平时使用较少早二天想联电脑使用结果联不上,因这个系统是64位win7新装不久,以前正常联机系统是32位的不知是否是系统原因,干脆拆机看看,还是处女哟,上图

正面

LOGO

显示屏

侧面USB口既是5V电源输出又是联机数据接口

背面铭牌

拆机在铭牌下面有2颗罗丝

内部,左边是主控芯片的屏敝罩就嵌在电路板上沒有焊,奇怪

元器件

液晶屏没有拆怕接触不好造成缺划

说明书(部分)

联机线上面的标记是自已贴的因搞过几次插反了

联机界面,暂时连不上以后换系统后再试

上传完毕,新系统还不熟悉—次图片上多了搞混淆了,将就看,谢谢

END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拆得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多少钱?

记得好像一百多快二百了

网友B:
充电器不错啊,还能联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不错啊,还能联机的

这个是第一代老产品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也是很多年了!不太用充电电池!

网友:
我有个不能联机的,用得少了,接触片都生锈了。

网友(2019-04-11):
根据芯片来看,质量杠杠的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啊!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啊!好用吗?

还行吧,一直作主要充电器在用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也是很多年了!不太用充电电池!

兄弟明智936d出吗.我也想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吧,一直作主要充电器在用

我也想用936,出个我玩玩可以吗

网友(2020-06-16):
这款充电器有最新版了,八十多元钱,成都出的

网友:
用的电容很经典Rudoycon

网友:
电解电容使用了Rudoycon和成名已久的Rukycon,就是没有正牌的Rubycon~

网友:
那么老的充电器啊!!

网友:
我也刚买这明智ST4S,还没到,锂电,镍氢都能充

网友(2022-03-07):
78L05下面的QE3是什么型号?我那颗烧糊了,上电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