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音乐IC怎么接,准备改个水位报警器

楼主(2019-01-13):
问个小儿科的问题,这个音乐IC怎么接,或到哪里查,玩具上拆的,准备做个水位报警器。

楼主:
新版的发图快,好像搬家过来一切都从头开始了,还好几百个M币还在

网友:
太可惜了,线都剪断了。你应该放张还没拆解的图片就比较好些。这个样子谁知道怎么接线哇!

网友:
要加个8550 或者9014 吧  然后还有两个电阻

网友A:
3.7V以下电池,红线正极,白线负极,蓝两线接喇叭,其它线应该是选不同声响的,可以互相触试验,正常是应该有三极管和一个主电容的,

网友:
这个有点像以前的音乐生日卡里面的电路,带喇叭带两个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V以下电池,红线正极,白线负极,蓝两线接喇叭,其它线应该是选不同声响的,可以互相触试验,正常是应该 ...

多谢了,出声了,可能是还有颗三级管和电容,不能点控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