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版第一贴拆个电水壶温控器 KSD301

楼主(2019-01-13):
自家用的电水壶,购物赠的,用了半年多。
最近总是加热时间过长,总是间歇加热。
水快开时挺一会再加热。拆开看到温控两脚有些松,加焊了一下。好用了一段时间又不好用了。
看看温控,大多数电壶都是温控底座一体,这个独立一体串在电路上。水没开它就动作损坏。125度保护。上次焊的
工具撬开

去掉外罩,控制原理大家都知道略过
触电都已经变色
有个115度的温控,考虑它紧挨着壶底,用不常
放弃。这个壶加热,开关都正常,弃之可惜。决定
用一个加热管坏的壶温控嫁接。下期继续
2019第一贴,新版第一贴!

网友:
其实换上115的也不至于坏,这个貌似干烧保护,里边有水的话,应该不会超过100°

网友A(2019-05-29):
好帖,总算找到你。可以错字太多。
对这个温控器疑惑了很久,苦于找不到证据,一直不敢断定是不是这个鬼东西引起的断断续续的加热。现在确诊了,应该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总算找到你。可以错字太多。
对这个温控器疑惑了很久,苦于找不到证据,一直不敢断定是不是这个鬼东 ...

换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就好了

问题是这东西很容易坏呀,用不了多久又会断续的加热,很是烦人。想烧壶水,要等好几段时间。不知有没有质量可靠该类产品。关键是触点材料吧,时间长了高温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

网友:
看结构,触点导电不行。但根源还不在这里,应该是结构不合理老化所致。触点因偶尔几次断接,造成接触不良升热,热量散发不出去,在封闭的开关内又助力加速机械断开,使得在常温下的壶底也能断开机械开关。
主因,温控调整冗余不足,银触点质量不过关,结构不合理。
可能的预防措施,让温控器松散接触壶底,螺丝不宜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