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一台两个故障的康佳P2958I 纯平高清彩电

楼主(2019-01-13):
上次发贴是2018.12.13,到今天刚好是一个月。
今天发一修机贴,以此作为新论坛的第一贴,也是2019年的第一贴,
希望迎来开门红,评上精华

大约7天前,上门修理一台康佳P2958I纯平高清彩电,客户说正看着时就没图像了,本以为故障挺简单的,没想到该机同时出现两个故障,修理过程也是颇为曲折,另外还帮客户调了户户通的天线锅。

一楼拆机,带大家大略看看这台机子的内部结构。

这是机子后盖的标签:

AV输入、输出口后有一竖立的电路板,应该是AV切换板:

集成电路型号是MSP34636,MICRONS?,微米?
这块芯片,网上好象找不到资料。

三星的S1D2500A01-D0,视频处理电路:

         高清彩电的核心部件,数字板:

        双聚焦的行输出变压器,硕大的铝制散热片:

         视放板,比普通机子的大很多:

        上海永新的彩色显像管:

        维修标签,供保修人员使用的,修一次,撕一条去报帐,说明该机未保修过: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此机木有VGA输入接口,而我遇到的别的高清机都有!

楼主:
        二楼,修理过程。
        修机前试机,按下电源开关后,可听见“唰”的一声响,说明高压正常,但是屏幕无光,没有伴音(这是因为户户通机顶盒没收到信号),喇叭有较小的交流声。
        测量灯丝电压正常,三枪电压约200Ⅴ,不正常,加速极电压见下图,约65V,更不正常!
        焊下加速极引线测量,仍是65V左右,说明与显像管无关,是行输出变压器坏了!

        去买一只再来修?不划算,还得再跑一趟。
       问:那么有木有别的办法呢?
       答:当然有,请看下图:

         很简单的方法,无需赘述,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具体操作见下图:
         两只常见的1N4007二极管串联,接到偏转红线的接头上

          两只电阻串联,中点接至显像管加速极:

        如此处理之后,通电,测量加速极电压已达450V,以为故障解决了,然而到前面去一看,电视机仍然黑着一张脸,无动于衷!

         唉,命苦啊!又是一不省心的活!
         我继续查,三枪电压仍然是200V左左,而主板送来的RGB电压接近0V!

         竖起主板,寻找RGB的来源,发现是一片集成电路,而该电路的各引脚电压除接地脚之外均接近0Ⅴ,查IC的供电来自于N404,7812,其输出电压为0V!摸着它很烫手!

         断开这片矩阵电路的供电脚,测量电压仍为0,幸好,不是它坏了,否则非得再跑一趟不可!

         继续排查,终于找到了,就是这只电容,C474,击穿短路了!阻值为0Ω!

         按理说,标称16V的电容,在12Ⅴ电压之才应该木有问题,这些年来,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仅遇到两三例而已。

        为保险起见,换上一只100μF/35V的电容,通电,12V正常了。

        接上户户通机顶盒试机,收不到台,于是又花费一番工夫去调小锅,终于有台了,可是又发现图像较暗,于是将视放板后的820K的电阻换为680K,这样加速极电压由450V升到了510V左右。

        图像亮度也令人满意。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高压包导致的加速电压低的

网友A:
现在手上还有一台在修的东芝29D9UC,,估计修完这台,,以后都不会有CRT叫维修了

网友B:
支持一下,很好的借鉴。

网友C:
变通一下,省下好几十,省下好几天

网友D:
师傅好厉害啊!

网友E:
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呀!

网友F:
高压包坏了一部分?

楼主:
一门手艺而已,算不上什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高压包导致的加速电压低的

虽然不太常见,这么多年还是遇到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上还有一台在修的东芝29D9UC,,估计修完这台,,以后都不会有CRT叫维修了 ...

在农村还是有不少CRT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很好的借鉴。

谢谢支持,不过你的积分“49049”,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通一下,省下好几十,省下好几天

可能不一定能买到这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师傅好厉害啊!

真是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呀!

一般般,比不上论坛的各位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包坏了一部分?

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技术过硬,真心佩服!!!自从改行修电脑,已经有十多年不修CRT了,原来学的知识也基本上都就饭吃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