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个问题(恒温混水阀芯)拆开方法

楼主(2019-01-13):
咨询太阳能恒温混水阀芯拆开方法

网友A:
先把这个卡簧拆掉:

网友B:
什么意思楼主,没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楼主,没发完?

想要拆开清理一下,里面的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个卡簧拆掉:

试过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