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衡水家维】没事修个锁吧

楼主(2019-01-13):
    平常,修的都是带齿的钥匙的锁,这次,修个平板带坑的钥匙的锁,注意啊,图中前后出现的锁是一把吗?
    事实上,是同样的两把锁,因为第一把拆开后发现,锁芯的拨叉断了一个,修好了也没意义,那个就拆了当废铁,又找出一个没钥匙的来修。最终修复。将一把没有锁可开的钥匙用上了,在老家已经拆过几个锁了,来到这里,应该是第一次拆,定义为,新春第一拆,修(锁)

    这样的恩鸽锁,5¥一把,以前在监狱后身开店时,后期,因为要走后门,从房东家过,所以,后门买了把这样的锁,每天开来锁去,那把就是花了5¥买的,那把锁一直用到牛佐,那里外边的小房的门锁让我修得钥匙拔不出来了,干脆将这把锁用上,顶了一年,临走把让我修得钥匙不分家的原来的锁给房东挂上了。

    我们家只要捡了钥匙都留着,就为了听宽点,好胡,比如电动车的钥匙,是最有用的

    经常有丢钥匙或者坏了钥匙的电动车,有些锁不好换(如千鹤系列多功能锁,有电门,锁把,锁后备箱多种功能,价格不菲,就算顾客强烈要求换新,也未必有合适的换,更别提质量了)只是丢了钥匙,这样的话,如果有旧钥匙正好能打开,配一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配钥匙,也是来钱道,不一样吗?

    也有拿锁来,说是配钥匙的,MD,缺魂啊?这种配钥匙,就是修锁了,那是技术活儿啊,自己闲着没事玩可以,正经干,你捡一把再好的锁,也不会花一把好锁的钱去修锁吧,所以,废话少说,猪八戒离开花果山---不辞猴(不伺候)

    这种平板钥匙的锁,其实跟齿的一样,也是一个面挖六个井,五个里边下双珠子,弹簧压顶,只要钥匙上的孔深浅合适,刚好让井底珠子找平,就可以转动锁芯了,但凡差一点,也甭想转动,很简单的问题。

    想拆解这种锁,先在侧面刮开金漆,找到那铝封顶的痕迹,用3MM钻头钻探,将铝钻掉,没准还得钻废俩弹簧,建议用调速电钻,省的一杆子戳到底,尽量保留足够多的弹簧,,少一对珠子就废一口井,就增加20%的误开几率,

将六个孔都钻通了,然后往外磕打,倒出珠子,应该是5对铜珠子和一根加长的铁棍儿,前者,是5口井的所有珠子,后者,是锁住锁芯的定位杆,它确保插拔钥匙的时候,不至于把锁芯拽出去

    当这些东西都出来后,锁芯随便一牵引就出来了,当然,锁舌会自动弹出到独占锁鼻子孔,且很难回去,尤其生锈的内部结构的时候,更严重,因为那里边的巷道是斜的,有时候,往回装锁芯的时候,得把锁舌顶端顶的那快大面积的铝盖子顶开, 从孔中往回塞锁舌,才能装回锁芯

    至于如何修锁,或者说按某钥匙修锁,再赘述一番

    锁芯插上钥匙,插到底,然后,将所有的珠子挨个的从5个孔里边试探,直到珠子上沿跟锁芯的弧面平了,这就完成了一个的对位

    再依次将 2,3,4,5都对齐,这样,就可以了,将锁芯装回,与锁舌机构咬合,归位,锁上,确保锁芯到位

    然后,从6号井,也就算最靠近上面锁鼻子的那个孔装入铁棍儿,顶到底,稍微转一下锁芯,钥匙,确保铁棍儿顶住锁芯,这样,就OK了。

接着,1-5每个井再填入一个铜珠子,随便,这是顶珠,与下面的珠子配合的,无论盈亏,只要不是找平,都会卡住锁芯,不能打开,任你用一字改锥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别,都开不了

    除非技术开锁,就是用个Z型别子将锁芯往顺时针别住,用探针根据手感和听觉,借助别子别的劲将珠子压住,每个珠子被顶平后,都会有一点力的变化,每破开一个珠子,就感觉松快一点,到最后一个,被拨开,Z型别子瞬间转动45-90°弱,开锁完成,这就是技术开锁的描述

    说着容易,打开一次不熟的要费很长时间,曾经有一位前辈,在楼道里某个邻居门口试着开启人家的门锁,从9点摆弄到11点半,结果门开了,屋子的主人走出来买吃的,是人家自己从里边打开的,这位前辈被人家追打啊

    还有一位前辈,人家都上班去了,他用钩针、辐条分别自制的探针和别子,打算开电表箱子的锁,一有人进出就躲回家去,人走了再去试, 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中午之前,打开了,正赶上抄电表的来,还以为他是配合抄表的呢。诸如此类吧,所以说,切勿尝试,后果自负

    顶珠装好,再装入弹簧,然后,找些铝线芯,比如以前旧房改造拆出来的废橡皮线,那铝线就行,砸扁一些,然后,躺着,躺在6个孔上面,一锤子将铝线砸平在上面,6个井都被封住了,最好能刷层漆,或者干脆整个喷漆,这样,一把锁蛋生了

    否则,如果三手将,空空儿,佛爷们想开,只要把这块铝撬掉,倒出珠子,随便找根方便面都能给拧开(杨艺说他爸爸杨少华有包方便面,整栋楼的锁都能开哈哈哈)

   修好的锁,安全系数肯定不如原厂锁,玩玩还行,所有的锁,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不要太计较

网友A:
老哥真是无所不能,锁也能修。

网友B:
两个前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真是无所不能,锁也能修。

呵呵哈哈哈,只限于这路弹子锁,以及类似结构的门上暗锁,电动车锁,之类反正必须是能拆开的,拆不开的没法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前辈。。。。。哈哈

随意杜撰俩前辈出来,没事逗个乐

网友C:
两个前辈,老哥你算一个吧

网友D:
以前在单位干过这样的事。更衣箱、工具箱、办公桌等钥匙一大串,都是那种808的锁,后来闲的没事做,把所有的锁芯弄成一把钥匙打开,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E:
公司铁皮柜的锁也是找我拆,挺简单

网友F:
小时候和大人一起弄过,钥匙能插进去就行,没能力加工钥匙,然后手里有很多备用弹珠,长的短的挨个放里面试,能拧开接着换下一个孔,最后用粗铅线截一段封口,还曾经弄过一个不放弹珠的,什么东西都能打开。其实在农村,那个年代没有几个技术开锁的,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拿钥匙去试的。

网友G:
这手艺我都会30年了。还真不是吹,上小学那会儿跟我一个修表的姨夫学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哈哈哈,只限于这路弹子锁,以及类似结构的门上暗锁,电动车锁,之类反正必须是能拆开的,拆不 ...

这话说完 - 绝了,膜拜一下。    请问啥锁拆不开。。      搞笑一下别当真。

网友I:
修过几把锁 这是最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前辈,老哥你算一个吧

这么机密的事情怎么都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单位干过这样的事。更衣箱、工具箱、办公桌等钥匙一大串,都是那种808的锁,后来闲的没事做,把所有 ...

统一口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铁皮柜的锁也是找我拆,挺简单

大同小异,拆开就倒珠子,那玩意靠外皮箍住弹簧,省的封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和大人一起弄过,钥匙能插进去就行,没能力加工钥匙,然后手里有很多备用弹珠,长的短的挨个放里面试 ...

弹珠不够,铜线凑,不放珠子的锁,效果等同于漏气的套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手艺我都会30年了。还真不是吹,上小学那会儿跟我一个修表的姨夫学的 ...

有没有被抓住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话说完 - 绝了,膜拜一下。    请问啥锁拆不开。。      搞笑一下别当真。 ...

锁着的锁啊,上次地面波老兄送了个没钥匙的赛车锁,就是那弹簧圈的,还是不错的,挺粗,就是没钥匙,那槽口是斜对着的俩凸起,但是貌似只能一个方向插入,那钥匙手里只有一把,也能插进去,就是拧不开,本来是没锁住的,打算研究一下,还没找到无损撬开的方法,结果让个倒霉孩子给锁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过几把锁 这是最基础知识

万变不离其宗啊

网友:
教坏小朋友,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