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三星5伏2安充电器(SAMSUNG ETA-U90KBK)

楼主(2019-01-13):
偶然从箱子里面翻出一个三星的充电器,应该是以前在论坛几块钱买的,具体记不清了,反正很便宜,拆开看看,应该是原装货

网友A:
是真的好东西,但我不喜欢蓝色胶带的变压器!

网友:
应该是原装的

网友B:
偶有个白色版的,总算搞定了保险电阻容易烧的问题

网友:
tianjin    紫薯布丁

网友C:
真货无疑。我也有一支,居然炸了最中间的IC,和解

网友:
这么复杂,真货,哈哈
子弹还在路上飞呀,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好东西,但我不喜欢蓝色胶带的变压器!

同感,总感觉特别廉价。

网友:
开盖看到两个固态电容就知道是真的

网友:
也有个白色的在吃灰。。。

网友:
朋友给了好几块类似的电路板,好像是老宽带线的,不是usb座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C:
真货无疑。我也有一支,居然炸了最中间的IC,和解

最中间的IC我也炸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总感觉特别廉价。

pcb变压器加磁芯的高级是不!

网友E: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就是经常没输出,拔下后(断电)凉一阵子再插上又有输出电压了,循环往复,毛病太多了

网友:
我以前也买过几个,挺好的。就是外观不太好。

网友:
三丧的充电器应该假的少吧?手机都要绝迹了

网友(2020-04-13):
引用 网友B:
偶有个白色版的,总算搞定了保险电阻容易烧的问题

这个问题感觉是设计的缺陷,类似型号都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就是经常没输出,拔下后(断电)凉一阵子再插上又有输出电压了,循环往复,毛病太多了
...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印制板和220V插头连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