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太慢,那就做个2A的对讲机充电器吧

楼主(2019-01-13):
我常用的机器电池都是3000mAh以上的,上次DIY了个1A的手机充电器充电有点慢。而且电源是个山寨的,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所以,这次DIY个2A充电器。电源用料比较好,输出是9v2.5A的。充电模块用的TP5100,散热加强,2A输出。

主角就是下面这个电源新大陆

电源参数,输出9v2.5a

这个电源以前拆开过,没想到现在又要拆

中间数张图片无故消失。。。。
无法证明这个电源真不错喽
上次有兄弟说,好电源就没地方放充电模块了
这次的确如果。
只好找两个小外壳,重新组合。

切下电源输入端,黏合在外壳底部。

充电模块,在芯片上打上硅脂后,再在周围打上硅胶
压紧,固化。

固化后的样子

电源装入外壳,满满登登的,,,,,
强电部分隔离

5100模块安装

组合,变身
其实我还是在弱点部分加了绝缘的,只是数张图片消失了。。。。

完成,测试
充电红灯

充满黄绿灯

搞定,收工。。。。。

网友:
又挤出点牙膏~

网友:
好像是建伍TK3118?

网友:
这个壳子不是很好看,diy最头疼的就是外壳问题了

网友:
外观差点,实用就好

网友:
嗯,升级换代了
另,牙膏挤完了,还等木版送货

网友:
壳子正好匹配呀,不错不错,子弹还在飞呀飞,牙膏挤不出来啊

网友A:
白色的那种胶是玻璃胶吗

网友:
不错,好评。改得好。确实很难再原壳子里加电路板了

网友B:
你这充的是锂电还是镍铬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那种胶是玻璃胶吗

是硅胶,绝缘固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充的是锂电还是镍铬电池呀

锂电池的

网友:
那个电池上的LED显示灯,如何接线?是不是要做个降压处理?

网友C(2021-05-12):
TP5100 上电烧模块......
lz有遇到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5100 上电烧模块......
lz有遇到过没

没,我用了几十个,包括自己做板子,都没问题。你这个问题我怀疑引脚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我用了几十个,包括自己做板子,都没问题。你这个问题我怀疑引脚有短路。 ...

我买了俩 想改装充对讲机,一插电冒烟了,
网上搜一下这个模块  冒烟的不少
有的甚至在厂家技术指导下 改了好几次板子也不行
我一直没敢用,
家里一堆对讲机 充电口都不一样 ,想改个点烟器+usb通用的 而且不是那种傻充的
出去玩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俩 想改装充对讲机,一插电冒烟了,
网上搜一下这个模块  冒烟的不少
有的甚至在厂家技术指导下  ...

这种充电芯片挺多的,质量好的选择TI吧。或者自己设计下。

网友(2023-09-19):
楼主的模块充满转灯电压是多少?测过吗?我买的模块8.5V还不转灯,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