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给DIR-816加个5G天线,顺便硬改一下,换个16M的闪存

楼主(2019-01-13):
闲来无事,拿到一个友讯DIR816路由器,这个路由器号称750M,无线2.4G300M+5G433M,拆开看了看闪存,8M闪存,论坛搜了一下,可用固件不多,大多是16M的固件,看到板子上有预留的天线接口,两个2.4G天线都接上了,5G天线只接了一个天线,还有一个预留5G接口,和一个焊接头。正好手头有个坏掉的TP842N路由器,直接暴力拆下一个天线,焊到预留接口上,顺便把闪存也换成16M的了,刷上breed,测试了一下原厂固件,5G信号明显好了很多,只有一个5G天线的时候测试5G信号,距离10米,隔一扇门测试,无线信号能到260-290M左右,添加两条5G天线后,同一个位置测试5G信号,连接显示433M。信号明显好很多。网上找到一些固件,刷机后都没有5G信号,(7620A+7610EN方案),刷华硕老毛子固件(RT-54U),显示有5G信号,但是手机无法搜到信号。别的固件基本都不显示5g信号,应该是驱动不正确的缘故,刷openwrt,找到相应的固件下载后,刷机显示成功但是无法获取IP地址,现在事情太多,有时间了再研究一下。目前刷回官方固件,稳定运行5天-1周了,固件就不放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固件。放出图来,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A:
不是我泼冷水哈,加的那个天线真的没用
首先,你的天线来源是TP-LINK的842N,那个是一个2.4G的路由器,天线也是2.4G的,你却拿来接到5.8G上
然后,你说有个地方没预留5G焊盘,但是那焊盘前方的电路并没有连接,就是说是断路的,没有任何信号通向你焊接的天线
所以,你说5G信号变好纯粹是一种自我的心里暗示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借此宝地弱弱的问一句,2.4G 和5G的天线能通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借此宝地弱弱的问一句,2.4G 和5G的天线能通用吗?

肯定不能通用,工作频率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泼冷水哈,加的那个天线真的没用
首先,你的天线来源是TP-LINK的842N,那个是一个2.4G的路由器,天线也是 ...

目测,确实没用,只接了一路功放,另一个焊盘是多余的

网友D:
用高恪K2估计试试?

网友:
  2.4g的天线 用在5G上确实鸡肋

网友:
楼主,要继续好好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确实没用,只接了一路功放,另一个焊盘是多余的

断路倒是没有,只不过是并联电路,所以效果不明显,需要一路功放才能发挥作用,另外,坛友说的2.4G天线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通用,工作频率都不一样

你说的有道理,回头有空再研究一下,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恪K2估计试试?

谢谢提醒,等有时间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路倒是没有,只不过是并联电路,所以效果不明显,需要一路功放才能发挥作用,另外,坛友说的2.4G天线也 ...

R994处有一电阻,R929处却是空的,怎么就不是断路了?何来的并联电路??

网友E:
天线分支的地方一般有跳线电阻,水平放是这个头,垂直放是那个头。

直接并联的话,肯定会影响天线发挥的;但是楼主直接加一个2.4G的天线上去,信号线都没接5G信号就增强了,

实属匪夷所思,难道是相当于8木天线的振子,信号被谐振被加强了?
对于5G来说,433M的速率,单天线就可以了;866M才要双天线,比如某讯的K2,K2P之类的。

网友F:
你真是闲得无聊,你接上的那根的跳线根本没跳到,根本就是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天线分支的地方一般有跳线电阻,水平放是这个头,垂直放是那个头。

直接并联的话,肯定会影响天线发挥的; ...

他接上的那处根本跳线就没跳到,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接上的那处根本跳线就没跳到,悬空的

谢谢提醒,有时间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真是闲得无聊,你接上的那根的跳线根本没跳到,根本就是空的!

看到了,回头有时间在研究研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恪K2估计试试?

高恪K2固件已经刷进去了,页面显示有5G设置,但是搜不到5G信号。高恪固件刷完后自动覆盖breed,我又吹下来闪存,重新刷了一遍br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