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根天线能不能用在路由器上?

楼主(2019-01-13):
有2根天线,都是买路由器时配送的,从外表看除颜色其它应该是一样的,但拆开发现大不一样,请教懂天线的大神,这两根都能用在2.4G上吗?会不会因为天线不好烧坏功放?

外观

内部

白色的上面就是一小截铜管

网友A:
这天线是如何拆开的

网友B:
从理论上说,天线只是单线发射,没有回路,对发射模块根本就没有影响,不过天线的形状对发射的范围大小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黑色的是2.4G的,白色的是5.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天线是如何拆开的

从第二张图可以看出来,直接一拔出来的,无损拆解

网友:
黑色确定是2.4G可用,白色可能是5.8G不知道就别乱用,免得烧了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理论上说,天线只是单线发射,没有回路,对发射模块根本就没有影响,不过天线的形状对发射的范围大小会有 ...

对高频并不是没有回路,对于不同电磁波天线虽然看似开路,其实是有阻抗的。就比如它自己发射出去的电磁波,会被地线吸收一部分,这就形成了回路,如果地线吸收太多,就会电流过大烧功放模块。

网友:
看上去好像,
黑色是双频,白色是5G的???

网友:
可以,看起来都是2.4G的天线,白色的是D-Link的。

网友:
一般不是开路或短路都不会烧功放的,可以用手机短时间测试一下信号强度。强度高于原来肯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