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帮朋友修一个大型商用电磁炉的模块(未修成)

楼主(2019-01-13):
    年前,上海的老朋友(小)王(是)胖子,兄弟联系我,说是他们那的电磁炉坏了好几个模块了,找不到厂家了,想让我试试看能否修上,我一听,感觉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就跟修无线射频遥控器一样,只能蒙,因为,没有办法测试好坏,也就是无法验收,只能寄回去才知道结果,他这个,好像还缺些插件,插头线什么的,不过,这家伙可死沉,十几斤呢,光运费也不少钱呢,本来没把握,不过,老朋友信得过才张嘴一回,不管不合适,只好勉为其难。
    一周多以后,收到一个包裹,不大,死沉,里边没别的,除了个铁匣子,还有个坏功率计(也是他个人修的东西)说是使用快充测试充电时,突然诱发快充,烧了,局部发热,不知道怎么搞好了,让我一并看看,于是,就发来了。

    先看看电磁炉模块吧,之所以沉,光两个大铝块就得小几斤,见到好东西了,这么多电容谐振,滤波啊,阔气,用料毫不马虎,还是双管子,双套电路的,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最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毛病,这样送电,小板子红灯闪,一秒一下,没啥可查的,测量俩大管子没事,粗略拆测这些电容都足够,没进展了,再修没意义,保不齐是厂家在程序里设了定时 发作的程序?最终,只能给发回去,好歹算见识到新玩意,留了不少照片。

楼主:
    顺道说说修功率计的问题,是的,是测充电宝的那种,不是电力计
   说是触发了快充功能,烧了表,局部发热,我通电实测确实,本底电流就300多MA以上,一个LD0严重发热,经过分析,其已经损坏,拆掉后,电流为0,试着给USB送5V然后,从维修电源送4V多点,显示正常,但是,显示的电压明显偏低很多,好像显示3.28V左右,也许是3.82?当时没拍照,我以为,只要送3.3V,让单片机和显示单元工作即可,于是,送3.3给仪器,结果,就出现这种缺字的情况,其实应该是没工作起来,试着用1117-3.3飞线代替原LDO,不行,显示如图,那3脚贴片SOT-23-3封装,型号4个数字字母组合的,找不到,只好拆下来,粘在一张贴纸上,寄希望他能买到,只要有,换上或许就好,但是现在电压误差大,未必能解决,

网友A:
第一个来看老哥的帖子。

网友B:
怎么看不到图片?全是小方框。。。

网友:
可算前排占到位置了

网友:
一般来说是合泰的HT7133之类的LDO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看论坛本栏目公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到图片?全是小方框。。。

看公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announcement&id=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公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announcement&id=2#2

谢谢,果然好用

网友D:
有些ldo不仅提供单片机供电,好像还分压进基准,然后软件校准。。。。。。
电磁炉模块就不懂了,壮观。
子弹还在路上飞哟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顺道说说修功率计的问题,是的,是测充电宝的那种,不是电力计
   说是触发了快充功能,烧了表,局部发 ...

模块没线圈也试不了吧?功率计芯片供电后,输入电压变动有无变化?显示偏小,一般是基准电压比原来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来看老哥的帖子。

确实是够早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到图片?全是小方框。。。

不至于吧?不是跟FLASH没关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ldo不仅提供单片机供电,好像还分压进基准,然后软件校准。。。。。。
电磁炉模块就不懂了,壮观。
子 ...

这个就是,都靠它,就是没资料,没那个件,所以没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没线圈也试不了吧?功率计芯片供电后,输入电压变动有无变化?显示偏小,一般是基准电压比原来高了 ...

肯定啊,要不说呢,这玩意没法修,修完没法试,
面对这玩意,尤其没研究过的,基本上都是一头雾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都靠它,就是没资料,没那个件,所以没法试

要不试试M5333B这个芯片,
论坛AT34表用的这个
做一个吃螃蟹的人-改睿登AT34-USB3.0测试仪独立供电扩大量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80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试试M5333B这个芯片,
论坛AT34表用的这个
做一个吃螃蟹的人-改睿登AT34-USB3.0测试仪独立供电扩大量 ...

已经随着模块一起发回去了,他如果能看到的话,就好了

网友F:
有可能是662K。3.3V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662K。3.3V的LDO。

只要是3.3V,就如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