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安真吉高清夜视智能后视镜(AZJ A508)

楼主(2019-01-14):
(图片)

楼主:
拆安真吉高清夜视智能后视镜A508

看到这了大家也许看出这个设备的问题了,那就是屏上显示的图像文字暗淡,隐隐约约,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造成的,没查出具体哪的元件问题,手里没有备件,高手请指教。

网友A:
看不见图,等木版搞好再来围观

网友:
为什么图都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等木版搞好再来围观

把 222.76.214.140 img.mydigit.cn 加入系统hosts文件就可以看见图了

网友:
模具有点粗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 222.76.214.140 img.mydigit.cn 加入系统hosts文件就可以看见图了

谢谢指点,手机浏览有木有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手机浏览有木有办法?

安卓手机,首先要获得root权限,然后打开RE文件管理器,修改/system/etc/hosts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手机,首先要获得root权限,然后打开RE文件管理器,修改/system/etc/hosts文件就可以了 ...

谢谢指点!

网友:
谢谢分享,分解彻底,图片清晰,好评。。。。。

网友:
貌似还是新的就拆了

网友:
拆得比较彻底。就是原因难解

网友:
杰理从mp3蓝牙芯片发展到视频芯片了

网友:
做工还算马马虎虎过的去,看芯片效果应该很一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安真吉高清夜视智能后视镜A508

车载就是个大坑!随随便便套个壳,前后摄像就要卖1.5-3K,

我的办法就是买两个wifi网络摄像头“360,某米,等大把”咸鱼100以下,配个wifi路由器30-50

录像效果正真720P以上,稳定服役多年!

车载取电,从头顶照明哪里并个12V-5V的,布最少的线!车顶照明一般都是遥控锁车5分钟后自动断电

需要一直录像,就要走线到电瓶或车头点火钥匙低下接线盒了,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了,坐等大神解答。
子弹飞呀飞

网友:
跟我新论坛首拆拆的硬件构成差不多啊,除了固件不一样,画质垃圾的不行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载就是个大坑!随随便便套个壳,前后摄像就要卖1.5-3K,

我的办法就是买两个wifi网络摄像头“360,某米 ...

这种都是80-300吧,除非的全屏或异型屏的才卖上千块

网友:
听说偏振片老化也会这样

网友:
山上做工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