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图片服务器升级https成功,终于看到久违的图片。

楼主(2019-01-14):
    之前在chrome下看不到的图片,终于显示出来啦。
另外,我发现一个新问题,图片描述信息框会挡住上方的文字,影响用户阅读剧情,从昨天起已两次遇到这个问题。

不管鼠标指针怎么闪展腾挪,它自岿然不动。

把图片信息框提示做成半透明遮罩层嵌入图片内部体验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你看到了,我们看不到了

网友:
是的,看不到图片模式、帖子正文里、广播台的全部图片了

网友:
然而我们图片却看不到了

网友A:
马上就好,由于操作疏忽,造成移动用户的DNS没有生效。
也可以应急将这行加入电脑的hosts文件内:
222.76.214.140   img.mydigit.cn

楼主:
看不到图的老铁不要慌,管理员给了修改hosts的解决方案,我整理了一下供大家参考。
#################################################################
# 1. 用管理员权限打开一个文本编辑器
# 2. 编辑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这个文件
# 3. 找个空行写入数码之家图片服务器的地址、域名映射
# 4. 保存文件
# 5. 刷新页面
#
# 另外,dns缓存到处都有。
# 大家可以在cmd下执行 ipconfig /flushdns 命令刷新本地缓存。
# 不一定有效,可以解解闷。
#
# 数码之家图片服务器
222.76.214.140   img.mydigit.cn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 数码之家图片服务器
222.76.214.140   img.mydigit.cn

ipconfig /flushdns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到图的老铁不要慌,管理员给了修改hosts的解决方案,我整理了一下供大家参考。
###################### ...

小透明是个明白人

网友:
是呀,你舒服了,我们不舒服了,老显屏看新版太累了,不如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就好,由于操作疏忽,造成移动用户的DNS没有生效。
也可以应急将这行加入电脑的hosts文件内:
222.76.2 ...

这几天我用移动4G热点也正常的

网友B:
我的uc把鼠标移开那个框就会消失,基本不影响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uc把鼠标移开那个框就会消失,基本不影响阅读

 在chrome 时不时就挡住图片上方文字,鼠标指针挪开无效,今天又遇到了。

网友:
确实是的,那个框很影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