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电吹风机

楼主(2019-01-14):
这个电吹风机就是开关坏了,别的没事,索性去掉开关,直接插电
找了一条质量好的电源线

龄童,几龄不知道

用热缩管做个电源线固定卡位

电吹风机引出线,没形状合适得开关,直接连通

400瓦的

接线

加焊

热缩,使电源线不能随便移动

绝缘处理好

放入合适位置

做好,通电,可以使用了

网友A:
我这里有个也这么干了,插头插进去那一下打火很严重,只能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也这么干了,插头插进去那一下打火很严重,只能应急

用开关不也一样吗?400瓦应该没事

网友:
原創內容,冲着热缩管好评,满分支持吧

网友B:
一样的,没开关改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没开关改直通

我觉得也一样,开关就不打火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一样,开关就不打火了吗

开关打火损开关, 插头打火坏插座。。。。

网友:
真是个人才。

网友:
加个2极管半坡,功率会不会减半呢?

  大神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