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RCC小电源改电压,还是挺麻烦的

楼主(2019-01-14):
之前翻到的一个小电源

电压4.8V,估计是什么遥控玩具用的
打算改电压后给手电充电用

板子,比较山
好在带了简易转灯电路

先测试一下
空载电压好高!

试下直充手电
电压太高了

次级输出限流电阻前的电压更高

先跑下电路
典型的RCC电路,低压侧无光耦反馈

查了下,说改13001的自激回路就可以
先试试这个稳压管

原来的拆下来看是6C2

先只找到3V2

换上去

电压太低了

后来又找到4V7的

这个电压稍好点

充电时的输出电压

4.7欧检流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太小了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折腾ing......
充电灯不亮,再改下转灯电路的分压电阻
R11由270改成510

这下亮灯了

断开熄灭

试试充电

充了20小时,电压4.17,估计最后会超过4.2

把反馈电路中和RC串联的33欧改成270
(期间改过好几种电阻)

开路电压总算差不多了

最后再把输出转灯的采样电阻由4.7改成3.6欧
提高最大充电和转灯电流

差不多,装好

这种RCC电路改电压还是挺麻烦的,影响因素多,不好准确修改
能不能用再说,这次就当是学习、练手了

网友A:
優秀文章,图纸很溜啊,就是电流有点小哦,期待后续.

网友B:
这种电路原来是改稳压,又学一招

网友C:
这种原边抁的电路,稳压效果差,随负载变化影响比较大,还是找一只带光耦的折腾吧。。。。。。

网友D:
怎么看表测量档位都不用换的?改自动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優秀文章,图纸很溜啊,就是电流有点小哦,期待后续.

后续找好点的电源来改算了

网友:
还是单管的rcc,缺乏误差放大环节稳压效果差,不过用在恒压限流上还是能将就的,后期负载电流很小基本不影响输出电压,前期爱稳压不稳压也无所谓~

网友:
电路好简单,看楼主钻研

网友:
你可以加下光藕进去,原边反馈原稳压管不动,并上光藕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ing......充电灯不亮,再改下转灯电路的分压电阻
R11由270改成510

大哥 把原理说说
为什么这样改
不然我们外行人只看到你一直在换电阻

网友:
还有个问题
明明2脚元件
你把他换成3脚
多出来一只脚接那呢

另外问一下 那个3个脚的叫什么元件呢
三极管吗

网友:
这比较山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原来是改稳压,又学一招

改稳压、改电阻、改那个电解电容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ing......充电灯不亮,再改下转灯电路的分压电阻
R11由270改成510

买一个旧的三星手机充电器多好呀!

网友:
没必要折腾,转灯后也不停充,还是容易充鼓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原边抁的电路,稳压效果差,随负载变化影响比较大,还是找一只带光耦的折腾吧。。。。。。 ...

确实如此,基本算开环的

网友:
空载电压好高,不安全

网友:
找个好点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表测量档位都不用换的?改自动挡了?

万用表改过9999显,2V档可测9.999V,所以不用换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