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奔腾PH1201便携式电吹风

楼主(2019-01-14):
这个电吹风是前年双十一买清扬洗发水送的,没用几次开关就不行了。家里还有那种理发店专用的电吹风,后面是串励电机的,媳妇嫌拿着重了。于是就拆开给修修。
小巧的外观

最大功率850W

后面两颗螺丝拆了就把后盖拿掉

把开关和发热芯一起抽出来

电机和发热芯,里面还有一个温度开关

肇事者

触点有点烧蚀了

用400#砂纸打磨一下

一档功率

二档功率
这种开关即使修复了也用不了多久还是会坏。下次去电子城时买几个备用。

网友:
木版的牙膏还没到位,只能先帮顶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电参数仪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开关的种类不好,不经用。

网友:
电参数仪挺漂亮的.

网友:
要不然改船型开关装上去?

网友:
看起来触点没烧,就是有点脏

网友:
开关触点并联高压小电容,可能有点作用

网友:
这属于用料太低了

网友:
打磨得很亮,参数仪口水啊
子弹还在路上飞呀飞/////////////////

网友:
奔腾算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