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事,电流声与喇叭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9-01-14):
音箱接5.1功放后,有一路电流声特别大,这个音箱的喇叭是新换的,以前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声,这个电流声跟新换的喇叭有没有关系?新换的喇叭阻抗和其它是一样都是4欧的。

网友:
喇叭,其中有一参数是灵敏度。相同功率情况下,灵敏度越高,所产生的声压就越大;灵敏度越低,所产生的声压越低。

如果仅是底噪大,音乐声音没有变大,应该不是喇叭问题,查找原因。。。。

网友A:
电流声和喇叭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声和喇叭没有关系!

你敢确认?给一块石板接上功放,即使功放电流再大,石板也听不到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敢确认?给一块石板接上功放,即使功放电流再大,石板也听不到电流声。 ...

太杠了。2楼回我还是比较同意的。。楼主只换了一个喇叭,可以用另一路的换上试试啊。。

网友:
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灵敏度和频率响应范围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交流声与音源的屏蔽好与不好有关系,与喇叭的关系不大。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
有一些关系,不过一般都是功放噪音,往往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敢确认?给一块石板接上功放,即使功放电流再大,石板也听不到电流声。 ...

温总试过吗用了多厚的石板什么材质用了多大的电流……,静等直播

网友:
为什么换喇叭呢?两音箱对调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滤波不好,屏蔽不良!

网友:
你可把音箱的方向调整一下,多逐渐转一下方向试试。

网友:
关系不太大的

网友:
跟喇叭无关系嘛

网友:
检查换的喇叭的屏蔽线好正负极

网友:
检查屏蔽线和正负极是否正确

网友(2019-02-15):
先将换过喇叭的音箱和其他没有电流声的音箱更换位置(接线),如果电流声还在就是与喇叭有关系了,如果没了就是功放电路部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