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电源临时做个小附件

楼主(2019-01-14):
  去年修空调检修电源电路时做的小附件,有了它方便。
印象最早是看家电维修修CRT电视,老师经常用到这个。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自己也做个,很简单,但实用。

一句话,就是串灯泡。
不过这个灯泡一般要在40W-100W。白炽灯多年不用,一是还真不好找!找来找去,最终找到这个42W的,还能用。

找来木板、灯口、插座

板子尺寸刚刚够

拆开插座比着画

裁好板子

还行,锯的还算平整

挖孔~ ~ 麻烦了!没线锯
算了,用豆酱盒。 好开孔,也省得又是订又是粘的。

一比,大小也够

这速度快多了!

灯泡串在进线上

就这么简单,完工。

使用正常,短路灯泡常亮。
正常情况下,串入电路的灯泡会在通电时微亮即灭。

制作简单,还省时,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网友:
做得很不错,哈哈,子弹还在路上飞

网友A:
做的不错  会不会重心不稳?  要不要放个配重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会不会重心不稳?  要不要放个配重块进去

没事,四方盒子,也就插个插头

网友:
子弹还在飞。。。。。。灯泡大法,这装置,与22合1几乎是数码之家坛友的标配啊。。。。

网友:
这种灯泡不好,体积大,容易碎,还是用射灯的灯泡好,体积很小,可以直接集成在插座内,亮起来也不刺眼,价格也不贵

网友B:
看我的灯泡大法,功率计、维修二合一

网友:
好手艺!串上灯泡修电源就安全多了。

网友C:
不错,弄个暗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弄个暗槽

我的灯泡大法。两只双刀双掷开关,一只负责电源切断和接通,一只负责灯泡的串入和直通。

网友E:
灯泡这个角度会不会容易磕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灯泡大法,功率计、维修二合一

你这个比较全
我平时不常用,所以单一功能就行,不占地

网友F:
也想做一个就是没有合适的盒子,楼主这个不错简单实用,不过我得先去买一罐豆瓣酱。

网友:
灯泡玻璃容易碰碎,有没有其他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想做一个就是没有合适的盒子,楼主这个不错简单实用,不过我得先去买一罐豆瓣酱。 ...

以前修电视直接接灯泡,或是接灯口。安全考虑有个绝缘体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灯泡大法。两只双刀双掷开关,一只负责电源切断和接通,一只负责灯泡的串入和直通。
...

总觉得灯泡应该保护起来,免得小朋友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泡这个角度会不会容易磕爆掉,

还可以吧,用的时候没问题,但是注意不要拖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灯泡应该保护起来,免得小朋友拧

本人专属空间,木有闲人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灯泡应该保护起来,免得小朋友拧

算是工具吧,平时都收起来,用的再拿,所以没事的

网友:
很好奇,一开始的木板是干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