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格兰仕微波炉同时请教一下新版魅色手电筒改档问题

楼主(2019-01-14):
1.格兰仕机械控制微波炉用了好多年了

2.背面

3.铭牌

4.打开门

5.拆开了

6.散热风扇

7.延迟保险丝

8.还是风扇

9.高压保险丝和高压电容

10.变压器

11.控制开关

12.散热风扇拆下加一点机油

楼主:
2楼请教一个问题,新版的魅色手电筒怎么改强弱两档

回帖指导的M币答谢
谢谢围观

网友:
問題有點多啊:)
樓下大神請回答

网友:
这个是老版的,不同星星与地短接可以改变档位

网友A:
去哪里买的,想买一个,可是好像论坛现在没有了啊

网友:
我的弄成了三档

网友:
3档才是比较好的

网友:
就是那星星和外环铜箔短接,具体记不到了,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请教一个问题,新版的魅色手电筒怎么改强弱两档

回帖指导的M币答谢

来来来,老铁现在没牙膏,但有你急需的图:

网友:
木有子弹咯,只能围观了微波炉是不懂的,电筒是木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老铁现在没牙膏,但有你急需的图:

谢谢老大的指点,我今天刚刚收到论坛换购的魅色手电筒,也要改一下。

网友:
魅色不锈钢手电性价比低呀

网友:
很喜欢机械版微波炉到时的那个叮的声音~~~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A:
去哪里买的,想买一个,可是好像论坛现在没有了啊

去买个月亮湖的吧,感觉质量做工还可以。

网友:
,微波炉,好,变压器拆出来拉弧啊,千万注意安全!!!!变压器挨上就是挂,注意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