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很久没发帖,先来点简单的,上海盘面喷漆

楼主(2019-01-14):
很久没有在这里发帖,工作忙是一回事,其实家里又添丁了是另一回事。
再则,手上一堆练手表,慢慢折腾与拆着玩,也懒了。。。所以,大家将就一下

这是一个上海后期机芯的盘面,可以发现白色的盘面漆膜有气泡与脱落,但是目前补漆不太现实,所以找了一个上海的废盘,来练习一下喷漆,顺便试试用指甲油点秒针的操作。

废盘的是粗字粒,盘面印刷比较惨了,字粒还不错,上海LOGO也是闪亮,所以把原始的底面做一下清洁
也就是把大部分的原始漆膜那些铲掉或磨掉

由于手头上暂时没有亚光黑,所以亮黑色简单处理看看
喷的距离大约40-50公分,慢慢喷

结果。。。。。。很不理想
黑漆漆一坨,看不出来效果与档次。

所以又把尚未完全干透的漆膜全部铲掉。
这次试着做的效果是薄薄的黑色底面(基层),然后用磨砂效果的暗金附着几层,
再飘洒着喷一些黑色的点,类似泼墨但是又重一些

这个角度来个大图,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看,试验先吧

正面看看,这个时候的字粒与LOGO还没有处理

然后嘛,就是准备剔字粒咯。
简单一些,就是拿木质牙签小心处理,把字粒与LOGO上粘附的漆膜给刮掉
我处理完之后,还喜欢用120#溶剂油把整个面刷一下,一则是把刮掉漆膜的颗粒洗掉,另一则是可以利用其速干的特性,来固化正面喷漆的膜,同时减轻喷漆抛光剂的残留味道。

说到秒针点红,主要是选择色彩适宜的指甲油,对,你没看错,指甲油其实就是含有稀释剂与挥发剂的丙烯酸类树脂,色泽与油漆类似,但是更快固化,形成的膜比较饱满。
秒针的那个红点或者红尖,毕竟方寸有限,所以只需用牙签头略微蘸一点点就好,然后点到秒针红点的中心处,自然流动形成原点,干燥即可。
看看我这里做的红点与盘面装在换过表镜的壳里的效果吧。

最近几个月也打理了不少表,慢慢发帖,经验与技术还在慢慢积累中。
祝大家玩得开心。

网友A:
涂上无影胶水效果会更好

网友B:
少喷,薄薄的一层,干了再薄薄喷一层,反复多次,效果会好些。刷油漆就是这方法。

网友:
喷漆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喷,薄薄的一层,干了再薄薄喷一层,反复多次,效果会好些。刷油漆就是这方法。 ...

是的,不过哑光/亚光漆的干燥时间比亮光的更好一些。下次还是喷亚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上无影胶水效果会更好

请教前辈,无影胶水涂在哪里?是盘面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上无影胶水效果会更好

手头上没有光漆的情况下,就用这个,无影胶水是贴表蒙用的,涂在喷好的盘上,给它自流平后,再给太阳晒(紫外灯照),无色指甲油接近它,但干得快

网友:
瞬間高大上了

网友:
謝謝分享!自喷漆压力不大,用压缩空气经过.喷枪后,喷漆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