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戴尔笔记本移动电源(好奇害死猫)

楼主(2019-01-14):
前些天闲鱼收来的戴尔笔记本移动电源,带19伏输出本想着做个移动白光用,到手没电直接拆开用傻瓜平衡充充电,指示灯输出都正常。无奈在第二次拆装过程内部打了下火花,接着指示灯不亮无法输出。麻烦哪位高人指点指点

楼主:
图片图片图片

网友A:
笔记本也配移动电源了啊

网友B:
赶紧120电话,送到华佗医院。。。。。

网友:
直接说是笔记本电池组就行,扯什么文绉绉的移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也配移动电源了啊

我刚造了个笔记本“ups”

网友:
一个大芯片,中心什么情况

网友C:
那个大芯片中间的洞洞是不是烧穿了啊?要换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赶紧120电话,送到华佗医院。。。。。

请教一下朋友的头像怎样才能动?旧论坛可以,我的在新论坛上传就变成静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朋友的头像怎样才能动?旧论坛可以,我的在新论坛上传就变成静止了 ...

你上传时有什么提示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朋友的头像怎样才能动?旧论坛可以,我的在新论坛上传就变成静止了 ...

要用flash控件上传动图,现在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上传时有什么提示否?

没提示啊,上传了就是变成静止了图形。只能选择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提示啊,上传了就是变成静止了图形。只能选择大小。

用什么浏览器?电脑还是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传时有什么提示否?

谢谢帮忙~ 换了个浏览器终于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flash控件上传动图,现在可以了

谢谢帮忙~ 换了个Chrome浏览器终于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120电话,送到华佗医院。。。。。

一看就是莆田系,医托啊哈哈哈

网友:
只能拆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芯片中间的洞洞是不是烧穿了啊?要换芯片了

那个是胶水

网友(2020-06-24):
买新电源算了吧!!折腾那个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