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修开关电源,跟风买一个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19-01-14):
看到坛友买的测试仪,感觉很不错,就买了一个,我也用一下高科技仪器,用万用表判断三极管引脚虽然难度不大,但也很讨厌,繁琐。有这简直是利器呀!这个是新买的13009,npn型三极管,一切正常。

这个是损坏的13009,看来是引脚短路了,仪器一直很纳闷。判断不出来了,用万用表一测就明了了。
为了测大间距引脚,临时用废旧计算机电源线做了个延长支架。很好用,就是比较难看,有时间再改进一下。
这是电容,高压滤波电容,这里面的参数ESR=0.72对不对,应该能使用的吧,还有一个参数vloss=1.1%不知道是否正常,感觉还行,正常值应该是多少?有知道的说一下
通过这个仪器,初步确定13009损坏无疑,后整流管正常。我感觉滤波电容好像又点问题,准备把低压滤波电容全部更换试试看。

网友:
这仪器不错,方便快捷

网友A:
都挺好的,就是这个外壳呀,贴片元件那个地方没有开窗,只能去掉上盖裸奔了,设计外壳的那个SⅩ啊,真想揍他

网友:
最后图片那个怎么按出来的、我的好像没有

网友B:
如何进入自检功能?

网友:
额,这个家用应该可以有,方便

网友C:
楼主这东东好像是自己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进入自检功能?

把管脚短路就是的吧,我是无意中进入的。测的三级管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挺好的,就是这个外壳呀,贴片元件那个地方没有开窗,只能去掉上盖裸奔了,设计外壳的那个SⅩ啊,真想揍 ...

这个是山寨版的,正版的比这个好吧,我就是先弄一个看看,合适了再买更高级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东东好像是自己DIY的。。。

淘宝上买的,很山寨

网友:
看了楼主帖,去买了个

网友:
损坏的原件不能直观显示吗

网友:
就是差个外壳.

楼主:
外壳有,但是山寨的,不对孔,有时间再装

网友D:
    晶体管测量,还有测量电容功能,这个用来检查MOS管,电容啥的,挺好的~
    有时间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自己也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测量,还有测量电容功能,这个用来检查MOS管,电容啥的,挺好的~
    有时间研究研究,看看能不 ...

里面是个单片机,还有程序,不是很好diy的。记得论坛里有高手改程序的,需要有单片机开发经历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个单片机,还有程序,不是很好diy的。记得论坛里有高手改程序的,需要有单片机开发经历才行吧 ...

     这个东西,貌似我在哪个国外网站见过,应该是仿造他们的吧,这个需要更精密的仪器,才能DIY,写程序,那都是小事,主要是你要明白这些参数的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挺好的,就是这个外壳呀,贴片元件那个地方没有开窗,只能去掉上盖裸奔了,设计外壳的那个SⅩ啊,真想揍 ...

裁一点点覆铜板,比划着割几刀,焊三个插针,用芯片座就能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裁一点点覆铜板,比划着割几刀,焊三个插针,用芯片座就能测试了

是个好办法,回去试试看,谢啦